[MACBOOK]
A1466 待机无3V

楼主(2017-07-26):
如题 待机无 不触发 加焊51980 电压就出来 开机OK 用一段时间 关机 重启几次 就不行 芯片也换了

网友:
你都没有找到问题的关键 你随便加热 不会 有用的 你要看开启信号  IO的复位 这类的

网友:
楼主这问题应该是反馈电阻的问题,楼主可以把电阻换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