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Dell 14-3441暗屏维修

楼主(2017-07-26):
Dell 14-3441暗屏故障简单,但过程曲折呀!!接机按开关电流电流跳变正常,按开关能关机,以为是黑屏,感觉像是显卡问题,拆机一看是AMD集显,加焊CPU电流上到0.4还是一样故障,再下个BIOS吧!没分了先灌两分。下了BIOS刷上还是一样,又没图纸。再细看屏幕有DELL 的LOGO但是暗屏,妈呀搞这么久原来是暗屏。想下个图纸一看10分,这个水就难灌了。找了手上的14-3446的图纸参考,屏接口总脚数一样,发现21脚是背光开关,排阻这些标号对不上,那就从屏供电借个3V 吧,飞好线上电正常亮机,飞线看图.  兄弟有分的加点。

网友:
      这个应该是屏没有开启信号吧

网友:
这个应该是屏没有开启信号吧 。可以搞好不错了

网友:
爽,这个故障我是最喜欢的,可惜一年没一回, 我这都是修同行的垃圾机器。。。 好吃的都被他们吃光了

网友:
一般看电流跳变,再看看屏幕是否有变化

网友:
能修好这个现象很不错  顶一下

网友:
刚开始就应该查查开启信号什么的,为什么上去就加焊CPU

网友:
能改就改,板载u最好别动

网友A:
应该是屏没有开启信号没出不出吧,会不会开机白屏一下

网友:
一般不行就改装吧  ,经常这种干

网友:
收藏了,下次修个快的。。。我去,查图纸有时间不好找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屏没有开启信号没出不出吧,会不会开机白屏一下

用屏供电改不会白屏,开机很正常!

网友:
这种飞线方法 不稳定 楼主给客人保多久啊?

网友:
黑屏的  我首先都是用强光手电确定一下  不要是暗屏  不然弯路就走大了

网友:
今天修了一台屏暗的,是屏上烧了。现在屏暗的坏屏的几率好大

网友:
开启信号不正常,飞线解决也是可以的

网友:
屏供电是IO给的还是显卡给的开启信号呢。

网友:
这种故障没有发现,搞来搞去有可能把故障扩大。。。。。。。。。。。。。。

网友:
加焊U有风险,还是不能随便焊。应该差一个开启吧,修好就好。

网友:
厉害    飞线飞的不错哦。。。。

网友:
这个线飞好,不要包装一下吗??

网友:
楼主艺高人胆大,快速解决故障,就是当初没看出来是暗屏

网友:
楼主好技术,加分鼓励一下!!!

网友:
暗屏修着最过瘾了 捡钱喽。

网友:
不过一般3.3V直接用来控制信号有点不太好,最好要加个103的电阻限流

网友:
直接把屏的开启和亮度连脚行了。。。。。。。

网友:
这种借电的方法很实用

网友:
这是LED开启信号没有 吧 暗屏的通病

网友:
先看电流表 然后外接试试!我这个回复属于加分的回复 打扰了

网友:
屏暗还是比较好修的哈,就那几个条件

网友:
学习了,以后遇见省下很多麻烦,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B:
估计无法调节亮度吧,应该还行阿?
hekl2005
调亮度的问题还真没试过,应该可以吧!!
详情

网友:
引用 网友B:
估计无法调节亮度吧,应该还行阿?
调亮度的问题还真没试过,应该可以吧!!

网友:
暗屏还是比较简单的

网友:
这还好 没有扩大故障

网友:
估计可能是屏线坏了,不过修好了就行了

网友:
有没有图纸。。。。。。。。。。。。。。。。。。。。。。。。。。。。。。。。。。。。。。。。。。。。。。。。。。。。。。
hekl2005
没有,当时也用想似的图参考着修的
详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