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p430进系统黑屏

楼主(2017-07-26):
如题,求助。可定不是驱动问题。驱动换了n多。这种情况以前其他机器上也遇到过。换显卡也不行。所以这次显卡也不敢换。各位还有什么新招没。给点建议,我来试。

网友A:
是暗屏 还是 黑屏 一点显示也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暗屏 还是 黑屏 一点显示也没有?

一点显示都没有。。。。。。。。。。。。。。。。。。

网友:
这个问题一定是先看问题  你看看安全模式能不能进就知道了

网友:
对先禁用显卡看能不能进去?显卡的供电有问题也会黑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