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F1A55-V PLUS 开机15秒后自动关机USB_OC过流维修

楼主(2017-07-26):
华硕F1A55-V PLUS网吧拿了七块主板,开机显示15秒后关机。第一时间知道是USB_OC#的问题。现在修主板都有个习惯先去迅维看一下,看能不能秒杀。省时省力
结果还是得自己动手,不过还好找到了点位图

查到S_USB_OC#12这个信号只有0.4V

七组USB_OC 信号都在这里,没有电路图仔细看了下应该是这样的。

+5V_USB_P12电压5V正常换了UR93还是一样,后面换了UR95,3.3V出来 了。

以后不用点位图直接找到那一排电阻量下就行了。
————————————————————————————————————————————————————————————————————————————
你的加分就是我发贴的动力,谢谢!!!

网友A:
七块都是一样的问题吗?都坏的是同一个地方?

网友:
这个都不用检测,目测都能维修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七块都是一样的问题吗?都坏的是同一个地方?

不是一样的问题,USB_OC这个组信号都在这里。

网友:
这个都不用检测,目测都能维修好了的高手啊

网友:
镊子点的那一排,都是USB_OC信号。

网友:
华硕的老故障啊。从古至今一直都有这个通病

网友:
OC  问题   妥妥的送钱的问题  楼主又小赚了一笔吧

网友:
要是手拿镊子那张图纸,能够旋转180度,看起来就更好了。

网友:
楼主这2个电阻应该是点位图中从左往右数第2个和第7个。其他检测同理

网友:
谢谢分享维修经验,又多了一个秒杀的帖!!

网友:
华硕15秒关机查USBOC电压,华硕通病

网友:
厉害了,华硕的通病了,15秒的过流了

网友:
每次遇到15秒的问题都窃喜,又送钱来了,开心。

网友:
修网吧机就是好,同一型号主板,故障点大致一样

网友:
通病的修好一块就通杀了 等于整个网吧每块板 都要送送给你 时间问题

网友:
楼主高技术,加分鼓励一下,给点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