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 SVF153A1YT

楼主(2017-07-26):
白色SONY 型号:SVF153A1YT 板号:DA0HKDMB6D0 REV   机器不开机,拆机。。接电源待机0.01,按开关触发后为0.02.。量3M 5M有电压,3M转换电压不正常 PQ19,MAIND低电压不正常,追查到MAIND ,量PQ23导通至使MAIND为低,追查RUN_ON,为低电平,不正常。此信号由EC 73PIN发出 ,量EC工作条件都正常,翘起73PIN量电压还是为OV ,看73PIN为定义角,果断刷BIOS,结果

网友:
思路清晰啊,学习啦,有时直接刷BIOS ,可能蒙对啦

网友:
思路清晰啊,学习啦,有时直接刷BIOS

网友:
学习了 直接刷BIOS

网友:
这个机器还有两个问题啊!BIOS程序也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