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5-7559短路和充不进电维修

楼主(2017-07-26):
客户国外代购笔记本,刚过保修,说电源适配器插上指示灯就灭
拿来插稳压电源,5A大短路,报价用户先走
拆机,测试公共端短路,一个一个拆除电容测试,pc13pc21短路
更换后,装上断开的电容,测试无短路,插稳压电源,待机0.003正常
开机正常显示,本以为完事,装机后发现显示正常充电,电池电量不变
单用电池能正常开机,单用电源适配器也能正常开机
充电芯片bq24780
查引脚定义
4角ACDRV   19V     不正常
28脚VCC  19V        正常
6脚ACDET为2.5V   正常
24脚ERGN为6V    正常
5脚ACOK  3.2V      正常
断开pr217电阻,芯片这端25v电压正常,另一端19v

一个个元器件排除,Pq40短路,更换后,关机开机都能正常充电了

网友:
勉强能看懂,要是有实物图就更好了

网友:
这个机器图纸还是有点新哦..高手维修看着就过隐

网友:
短路的机子 。? 隔离管也击穿了 。

网友:
这个遇到试试吧 感觉这个坏的多。。。。。。

网友:
感觉坏的不多 。。。。。。发出去了

网友:
高手在人间。。。。。。。。。。。。。。。秒收钱

网友:
奇怪一般都是电容短路烧掉保护隔离管,自己烧掉的还真不多

网友:
现在的充电芯片都是搞店铺控制隔离管了?

网友(2018-06-03):
最近看了好几个维修贴都是保护隔离场馆不正常导致的不充电故障,不懂的是都能正常开机,充电芯片是靠什么检测出异常不能充电的

网友:
公共点大电流修完都得要看一下前面的保护隔离,管子容易烧穿

网友:
666 迅维真是个偷师的地方 下次就不用查电路秒杀

网友:
这问题比较简单

网友:
呵呵 大神不是我说你  我最开始学徒的时候师傅就告诉过我 凡是大短路的一定要检测一下隔离管尤其是电池的因为很容易烧管

网友:
现在修笔记本才是生存之道,还是要多多学习

网友:
#在这里快速回复# 短路的机子 。? 隔离管也击穿了 。

网友:
3Q 谢谢  又弄好一台。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字数限制是真不好玩。

网友(2019-06-08):
我手上有个也是电容短路结果隔离哪里少了个洞

网友:
像各位大佬学习学习,感谢你的慷慨。。。。。。。。。。。。。。。。。。。

网友:
不好修啊 老板辛苦了 双击

网友:
我也是这个问题 学些了 谢谢!!!!!!

网友(2020-07-12):
有技术就是不一样。。。。。。。。。。。。。。。。

网友:
电容短路烧掉保护隔离管

网友(2020-10-04):
原来是这个问题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