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4-5447开机不显示

楼主(2017-07-26):
dell 14-5447开机不显示 电流上到0.4不动,板载CPU,各电压都正常,论坛BIOS刷了好几个都不行,估计不是BIOS问题。现在怀疑是板载CPU坏了,但是不确定,

网友A:
集成显卡芯片补植锡,如果你查看一下全包供电多少

网友B:
现在这种机器..CPU坏的太多..都不敢去乱换CPU

网友:
cpu供电1.2?内存供电1.5,供电3/5v,其他供电多少,你看主板供电多少算

网友:
嗯,没事,你学练查看供电多少还其他不一样

网友C:
0.5A 应该亮机了,上面的供电应该都有了

网友:
你断开独显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现在这种机器..CPU坏的太多..都不敢去乱换CPU

CPU是板载的主板太麻烦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集成显卡芯片补植锡,如果你查看一下全包供电多少

网友:
引用 网友C:
0.5A 应该亮机了,上面的供电应该都有了

各电压都正常,就是不开机

网友:
还没有解决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集成显卡芯片补植锡,如果你查看一下全包供电多少

植株不好使吧;这个显卡换了

网友:
你必须要专心慢慢补植球好用,供电哪不进上电来:daizhi:

网友(2017-11-12):
我手里也有一台一样的型号,也是开机不显示电流0.48   电感电压都出来了

网友(2018-05-26):
也是一台一样的,键盘进入液,加焊显卡后可以显,但还有时不亮,抽掉一个排能亮,又不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