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40电流跑0.5掉电,非通病维修

楼主(2017-07-26):
  机型:联想E40 版号:DAGC5AMB8HO 集成显卡
  故障:触发电流跑0.5左右立马掉电,可再次触发
  接到机子一看是这故障心里顿时有底了,这不是通病吗?内存下面的保险F10开路了,可是拆开后盖就发现然并卵,不一样的版号,零件什么也不一样,当然故障也就不一样的,拆除裸板慢慢查条件吧。目测主板雾进水氧化腐蚀,先上迅维搜搜还有没有人发帖,果然有,
E40跑0.5掉电的帖子一大把,有F10保险的,有没cpu电压的,有没内存电压的...............测量到我的也是没内存1.5V电压,打开图纸,搜出内存电压芯片PU8

工作条件14.15脚5V正常,10.11脚3.3正常,

上管PL16 PF6 19V正常,PL15对地阻止正常,果断先换掉芯片。再次上点,电流上到0.9,以为好了,但是电流立马又掉到0.5,再次掉电。发现这次PL15内存电压出来了,但是也掉电。看来不止一个问题,继续修吧!这种广达的板子掉电,第一反应当然是HWPG了,直接在图纸上搜出HWPG到EC124脚

用万用表量到在触发起来的时候HWPG有2.5V(这里开始误导我了,瞬间掉电,我以为只是万用表量不出来就没在意,以为正常)懵逼了  还有别的机子要修,就先放一边,修好了别的,吃过午饭继续研究。这是我就用上了示波器,再次用示波器测到HWPG,居然也只有2.5V左右,看来有问题啊!

EC124脚接了一个上拉电阻PR130

一端是接的+3V,我想看看是不是HWPG这边拉低了,直接断开R130,+3V也还是只有2.5V,那就是你在搞事情啊!立马搜索+3V的来源,是PQ70转换过来的 直接测量PQ70第4脚,无电压,PQ60第2脚MAINON#正常,PR238一端15V正常,PR238是1M电阻也正常,直接换掉PQ62,+3V立马恢复到3.3V,问题解决,上电开机显示正常。

还有小插曲,进系统,进PE都蓝屏,是内存坏了,硬盘也有红点,很慢。给客户说了,继续等电话吧!最近分下去的好快,大佬们加点分吧!求加分,求加分,求加分!!!

网友:
楼主说的很详细,学习了,感谢楼主分享

网友:
HWPG上拉电压异常?应该属于这个2级的3V异常导致的掉电.判断问题精准,加分.

网友:
上拉电压不正常导致,受教了,确实不是通病

网友A:
维修得很好..比我强多了..修得很仔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维修得很好..比我强多了..修得很仔细..

一起学习,一起进步。修机本来就要仔细细心,我就粗心

网友:
笔记本还是要换上去。台板,一体机上的开关三极管,我都是直接拆掉,。

网友:
楼主分析的很不错,加分了

网友:
修的不错     加分

网友:
R130断的不应该。

网友:
楼主分析的很到位,加分了 !!!

网友:
学习了 嘻嘻嘻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楼主说得很详细!  不错

网友:
内存也坏了 硬盘也坏了  这下客户可能不修几率大

网友:
楼主按照广达板的通病直击要害,顺利解决故障,学习了!

网友:
我也有一台是0.5掉电,是内存下的F10坏了

网友:
3VPCU转3V 楼主讲的很详细,学习了。。。

网友:
一看这电压第想到的是少电压。转换电压没出,楼术技术可以

网友:
讲的很详细,学习了。。。。。。。。。。。

网友:
学习了 基础蛮好的

网友:
有图纸慢慢查还是很好修的一步一步来

网友:
学习了,谢谢楼主分享,以后遇见能省事很多

网友:
广达的板子就是3V转3V 5V 转5V 的这些管子易坏。。

网友:
论坛上面好多电路分析的都很好!都是身经百战

网友B:
E40难道不是显卡 这个灌胶显卡坏的贼多 还有散热器
shu初入江湖
我的是集成的 独立的扇热器坏也是通病了
详情

网友:
内纯 硬盘都挂了 这就很尴尬了 白修一波 不过真是长知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E40难道不是显卡 这个灌胶显卡坏的贼多 还有散热器
我的是集成的 独立的扇热器坏也是通病了

网友:
楼主技术好 就不怕修不好啊

网友:
一看就知道楼主是老司机 修得快 准 狠

网友:
目前在自学电路分析,楼主的贴很好,,学习了

网友:
铜管没坏把。。坏的东西那么躲,客户不一定修了。

网友:
楼主说的很详细,学习了,感谢楼主分享,思路很清晰

网友:
转换电压没出来呀,看来问题还是供电不正常呀,

网友:
一般分下的快的,就是代表生意不错了

网友:
老司机就是牛 学习

网友:
掉电去量下转换电压会不会更快解决呢,修好还是值得加分表扬的

网友:
楼主这个厉害了,是楼主悟性太好呢,还是基地强大如斯

网友:
#在这里快速回复# 楼主说的很详细,学习了,感谢楼主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