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泰A880G+ REV 6.3无CPU供电

楼主(2017-07-26):
映泰A880G+ REV6.3 无CPU供电,内存供电正常,VDD 2.5V 把CPU拆了居然供电时钟复位全都有,接CPU就无供电了。有CPU开启电压,好奇怪,我这要怎么查,各位帮忙下。

网友:
CPU换过没有     放上CPU查CPU控制芯片的主供电   BOOT

网友:
不装CPU有供电,上CPU就无供电看起来还是要查查CPU供电芯片的外围

网友:
这个我记得有图纸啊,你查桥信息试一试吧

网友:
首先确保CPU正常没问题,然后上了CPU之后,查CPU电源管理芯片的工作条件,看看有什么是不满足的。

网友:
你这肯定是缺某一项供电或信号.我遇到过好多

网友:
查电源芯片EN,很多是这个问题

网友:
换CPU试过没????不上出CPU供电..上就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