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4Z-5423开机进系统花屏,

楼主(2017-07-26):
插适配器或者适配器电池一起插开机正常 ,开机时报6声警,单独电池开机系统前正常  进入桌面后花屏  画面模糊,拆机后上电测量正常  没有什么异常的,换屏后故障依旧,首先测量屏接口供电正常 于是不插电源  单独用电池试试,装上电池以后,开机  进系统下在次测量屏借口除了1脚不一样 其他脚都是一样,于是发现了适用配器的时候1脚是低电平的,用电池是高电平的,于是在短接用正常,看了下这个信号来自南桥   于是加焊南桥,问题解决

网友:
这估计不是主要问题。。。。。。。。。应该不是南桥问题

网友:
干桥》》》》》》。包治百病   哈哈

网友:
进系统花屏搞南桥 没遇到过 一般都是搞北桥或显卡了

网友:
都是三把斧   啊哈哈哈哈哈哈啊

网友:
南桥显卡集成的??应该是的问题吧!!!!!

网友(2018-07-08):
花屏和南桥有关系吗 有么有大神解答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