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40怎么改集显????

楼主(2017-07-26):
客户拿来一台联想E40  开机无显示版号:DAOGC5MB8FO    REV:F
确定是独显问题
想改集显
不知道论坛的大神有木有改成功过的
指导一下

网友A:
别乱想了,改不起的。没整过显卡的,可以BGA下,能用1年左右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别乱想了,改不起的。没整过显卡的,可以BGA下,能用1年左右

刚开风枪吹了一下  亮了   后面又上BGA  结果不亮了   E40 显卡容易坏 是通病  就想着看能改不  不能改也就不多想了  呵呵

网友:
我手上一块板子,也是想改,看了图纸,LVDS信号,桥里面都没引出来,拆桥飞线,这种情况BIOS还要调整,估计能弄起来的大神,已经归隐山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