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HP G4 电源指示灯不亮简单维修。

楼主(2017-07-26):
如题 机器电源指示灯不亮,开始维修 首先查找公共电。

然后就找到了控制公共点的PQ22 我进行了测量。是正常的。但主是没有PQ52的控制极电压。

 之后顺着PQ52的G电压查找,找到了PU2

再之后就结束了。
请看完帖子的大哥大姐们动动您的小手,给咱加点分分吧,都连下图纸的能力都没有了……………………。

网友:
谢谢支持   终于等到宝贵的一分,太感动了

网友:
这个PU2是什么芯片啊  看着不像是充电芯片

网友:
还真是小电容惹的祸。楼主发这个贴子也不容易啊。最后2分加给你了。#在这里快速回复#

网友:
PU2 应该是待机芯片吧!思路清楚就好修

网友:
分析的很好            学习了

网友:
PU2是什么芯片啊???
是电容坏了吗

网友:
确实很简单

网友:
楼主这电路分析的很详细  啊  !!!!

网友:
什么
充电芯片。。。。。。。。。。

网友:
公共点电压不出,楼主上电时序很熟悉啊

网友:
这机子经常修到  大多都是待机芯片或待机电容坏

网友:
小电容漏电   少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