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X555LP 待机0.07 待机芯片发烫

楼主(2017-07-26):
今天 接了一台  ASUS   X555LP    待机0.07   待机芯片发烫  可能有短路   但是我量了 没有短路的电压    请问各位大侠   这个是不是 通病

网友:
这个待机有点偏高,测下LDO线性对地阻值,正常的话直接把待机芯片换了再说。。

网友:
待机发烫就看线性供电有没有短路,如果没有的话考虑芯片本身。

网友:
一体u坏了

网友:
楼主解决了吗,我手里有一台类似的

网友:
后继有短路 仔细检查一下啊

网友:
芯片发烫一般都不是芯片坏  断开后继待机就有了

网友:
3 5V没有短路吗? 发烫的话应该还是有短路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