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联想x201 暗屏 排线通病 维修 省钱好方法

楼主(2017-07-26):
客户一台X201暗屏  之前看过论坛 有印象 是屏线一个5脚小管子那一个拐角 容易断线 于是直接拆开拿出屏线

果然 撕开双面胶 这个地方是断的 为了让各位看清楚 加了些焊锡   等下准备焊接的时候也是要加焊锡的

数据已于 13:08 保存
20 秒后保存 保存数据 | 恢复数据    字数检查 | 清除内容    加大编辑框 | 缩小编辑框

附加选项阅读权限

网友:
这个屏线弯曲处断的比较多。我换了好多条了。

网友:
屏线一般都是晃来晃去的,这样焊接会稳定吗

网友:
这种屏线比较贵,上次查这种机器的故障花了不少时间,知道是屏线问题,查断线查了一个多小时,后来修多了这种机器才知道这种机器断线都是LZ说的地方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但是要拆板子 拆完还得装起来 也不能多收钱
不用拆,键盘取了就规矩,这机器这故障我都是报价修主板300

网友:
焊这个要点功夫哦

网友:
这个放大镜好。。。。费了不少功夫

网友:
屏幕当时没有跟客户说,到后来有的客户就会说是你弄坏的,维修难啊

网友:
客户恶人 楼主你完了

网友:
修过,还有就是LID那个排线最容易坏了,修过很多台了

网友:
不错啊!不过楼主的焊工了得啊!!!

网友:
楼主技术高,拿放大镜就搞定了。

网友:
一般 都是 喜欢 换排线 客户用的 没这么多事

网友:
厉害 我是直接换哦屏线的

网友:
下次遇到可以按楼主的方法试试

网友:
这种都是换 其它的还修一修 太浪费时间了

网友:
这个一般是换屏线,这个屏线好像不便宜!

网友:
遇到这种问题,我都是换屏线,,楼主 牛

网友(2023-03-03):
我的撕开一看,这个地方齐整整断掉的

网友(2025-02-18):
怕折断把。。。。

网友(2023-03-03):
来自
我的撕开一看,这个地方齐整整断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