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A1466 背光坑爹维修

楼主(2017-07-26):
这个A1466 是14年上半年的 板号是820-3437 是个进水机, 应该是整个机器都泡了水, 开机有声音 没显示 仔细一看是背光不亮暗屏 这款机器进水容易暗屏 是电脑城的朋友送过来的,当时以为是个简单的活可以秒杀 结果拆开来看了正面就感觉不妙, 主板拆下来 看了下反面 觉得有点难搞 就先放一边,把其他可以秒杀的机器先杀完。后来电脑堆起来越来越多 就忘记了,电脑城的朋友来催 才想起来 又拿出来搞一搞,跟朋友提了一下说这个机器进水比较严重 朋友就像往常一直在劝我 说难搞就算了 简单的修不完难修的修一下不行让他拿回去还给客户拉倒。 想着马上要进军手机 8成机器都应该是进水的活, 那就拿这个机器来继续练练手吧。先简单处理下进水的腐蚀,把主板洗干净,

然后是处理完的图片

处理的方法就是洗刷烤 洗板水刷一刷 我是用纯酒精, 洗板水对身体伤害太大 如果有糖分的话 用蒸馏水 处理一下糖分 防止糖分腐蚀主板 洗完烘干 就要处理发黑的电容 电阻等小元件 用显微镜看下 屏线接口 有几根针生锈了 拨了拨有跟焊点断开的意思

直接换掉。

测升压芯片电压到屏幕之间的保险 F7700 阻值上了1K欧 断了 先找料板换掉 再看背面背光芯片 之前腐蚀的挺严重的 处理完还可以 刮一刮 发黑的脚都能漏出锡来, 简单的测一下附近的电容电阻两端对地阻值 没有短路断路 就加电测电压。 测得保险F7700 D7701两端只有8.6V  正常电压应该是20V 30V往上, 那就先换掉升压芯片 U7701

再测电压还是8.6V
根据以往经验 猜测是断线了  断线的地方是 D7701的2脚跟电感L7701上面一点的地方断线了 这里的小铜片很容易腐蚀 刮一刮  然后测阻值 发现确实断了

挖了挖 发现很难从这里飞线 怎么样焊都不能把飞线焊上去  看来我的938D电烙铁需要下岗了 赶紧下单美国佬推荐的日本焊台 有专用的微烙铁头   既然现在还没到那就干脆直接从从背光芯片上直接飞过来

如图 从背光芯片U7701的5脚 飞到D7701的2脚

在飞这根线的之前我以防万一 还是把背光芯片换掉了  这个决定是对的 因为取下来的芯片好几个脚都已经腐蚀掉了

操作如下  拿风枪吹芯片的温度 看到锡化掉之后 用飞线插进去 然后等冷却就行了 我用的飞线比较粗 插进去之后芯片会翘起来一点 没有太大关系

再加点 发现还是暗屏 看了下图纸  R7731 R7315 这两个分压电阻  是背光芯片开启信号上的  测阻值发现 200K的阻值有260K 在板子上测量应该是比实际小一点或者差不多才对 然后换掉 在显微镜下先处理了焊盘 确定上锡了  然后再试  发现背光亮了 屏幕也完蛋了 屏幕里面也进水了。

拼机拼好了的过正中 又修了两个别的地方  一个是突然不开机了 电流停在0.025  测得公共点电压8.6V 只有0.7V 电源灯不亮 直接干6259供电芯片 还是一样  看图纸DC in 那张 测得L7095这里的3.42V 只有1.8V 再到U7909第三脚 也是1.8V  测U7909的供电脚 R7005 一端是适配器电压  另一端只有3V 给U7909供电 问题出在这 10欧的电阻 不知道为啥突然变成了0.5K欧了。
再开机正常了  等等开机电流跳2.0A  触控板排线 烧了 拆掉触控板不短路 一解触控板就短路    果断对比料板点位图测排线接口 没有不一样的地方。 换个触控板跟排线 又可以开机了。

感谢师傅 非常有耐心的手把手教我  希望有时间可以去基地深造 可惜一直不能抽身

网友:
好厉害,佩服,佩服。。。。。。。。。。。。。。。。。

网友A:
手工好厉害。。。 这么小飞线难度高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手工好厉害。。。 这么小飞线难度高啊。。

手工需要多练 不会就问师傅和上网看视频

网友:
不错,技术学习多够,厉害啊必须要看细线

网友:
努力  搞 哈哈  就ok啦   要有耐心

网友B:
修这机器花了不少时间吧,苹果机器进了水后修起都特别麻烦

网友:
进水的机器就是靠耐心 仔细 很多都这样

网友:
好有耐心呢 小佩服

网友:
引用 网友B:
修这机器花了不少时间吧,苹果机器进了水后修起都特别麻烦

背光在图纸上就那么两页 一般都是秒杀 这个机器进了水放的时间太久了  所以修起来费功夫了 几个小时

网友:
这个手工  和理论 都是很不错的  不愧是精华帖 !

网友:
厉害啊!我的神。我拜你为师吧!行不行?

网友C:
显微镜下的 照片不错   很难拍的   楼主NB

网友:
6666666666666666666我觉得必须加精

网友:
手工,细节,真是老司机,佩服 。

网友D:
修苹果因该能报起来价格吧 楼主技术真不错,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修苹果因该能报起来价格吧 楼主技术真不错,

价格还可以吧 因为是给上家的 所以价格没有很好 不过我这里大部分都是苹果机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显微镜下的 照片不错   很难拍的   楼主NB

个人感觉直接从目镜拍还可以 距离掌握好就行  拍照的时候没来得及开中间镜的摄像头 不然的话高清大图没有外面黑色圆框的

网友:
上次修个1502 屏暗是断 线了

网友:
a1466暗屏我之前修过是屏线坏了,搞了很久

网友:
背光升压其实修起来也蛮麻烦的,和屏幕上面的升压原理差不多,

网友:
楼主 进水时间长的,又腐蚀的时间估计要的久一些吧,

网友F:
技术已经很好了,有个好师傅就是不一样,就只能加那么点分,拿去不谢

网友G:
费了不少时间吧,还好修好了

网友:
楼主  做事很仔细    技术很不错

网友:
厉害阿,佩服佩服,真的学习了

网友:
苹果机器一般都是进水坏的多,背光芯片不好弄比较小

网友:
你这个严重,我们一般碰到就是IC 和接口一坏就OK

网友:
厉害厉害,佩服佩服,手上工夫好。

网友:
进水的机器是不好修的,楼主对苹果的时序还是很熟悉的,进水机器小电阻比较容哟坏

网友:
引用 网友F:
技术已经很好了,有个好师傅就是不一样,就只能加那么点分,拿去不谢

这么好的师傅别的地方找不到的 哈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G:
费了不少时间吧,还好修好了

感觉苹果机器比一般的机器修起来顺手    大部分都很简单  三成是需要花费大量时间的

网友:
飞行插到芯片这招厉害啊·········

网友:
楼主厉害,焊接技术也很牛。。。。。。。。。。。。。。。。

网友:
新人学习了。。。。。图片拍的真清晰

网友:
看到图就没信心了,楼主好定力,年龄越大越坐不住

网友:
你这修的累,技术当然是扛扛的拉

网友:
楼主修得这个,看得我都体贴入微呀,基地可能都没有你强

网友:
LP8550  通病啊

网友:
真有耐心,不错不错。。。。。。。。

网友H:
我想问下楼主,你这个整个修完,花费多少时间

网友I:
苹果这个背光PWM 是不好焊接,,珠子很小很小,,EC 也很难搞,之前从料板拆过一个EC ,,,珠子小,EC 太难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I:
苹果这个背光PWM 是不好焊接,,珠子很小很小,,EC 也很难搞,之前从料板拆过一个EC ,,,珠子小 ...

ec挺好植的 方法没有搞对吧  我天天换ec 回头发个帖

网友:
引用 网友H:
我想问下楼主,你这个整个修完,花费多少时间

不算走开干别的修别的机器  两三个小时?

网友:
楼主  太羡慕你还有这么多机器修/

网友:
上次修过一台进水暗屏换保险后 插屏线就大短路 后来是屏线坏了 本来以为屏上问题呢 以为没的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价格还可以吧 因为是给上家的 所以价格没有很好 不过我这里大部分都是苹果机

现在苹果机的价格也不高了,反而我觉得苹果的机子要比其他牌子的机子好修一些

网友:
看着都点晕 厉害

网友:
今天刚接到一台1466的,进水机器无从下手,哎

网友:
楼主 做事仔细   技术很好    值得学习

网友:
这个进水基本上是断线造成的。你要飞线就可以秒了。

网友:
看到消息了吗.................................

网友:
苹果一进水背光最容易坏 碰到好多了

网友:
现在都往手机上面转

网友:
由此可分析的出,时序的重要性。可少走弯路i

网友J:
我就想知道,现在学这个行业能否找个好导师。还有稳定的工作。

网友:
楼主理论好强大啊 学习了, 高手

网友:
很仔细,基本都明白。就是背光芯片飞线有点厉害,芯片下面是小珠,这也飞的到,厉害厉害。

网友:
手机维修正在入门中,大家共同努力

网友:
手工、理论 都是很不错的  不愧是精华

网友K:
怎么说呢!这种进水机从维修角度来说是有价值的,但是对与成本来说就太大了。我选择搞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K:
怎么说呢!这种进水机从维修角度来说是有价值的,但是对与成本来说就太大了。我选择搞不了

搞不了 还是不搞了 这种机器我一周可以接几十台 都不搞嘛

网友L:
我也遇到一台进水升压芯片和屏线烧短路把屏里面的接口座子供电脚烧没了。

网友:
思路清晰,值得学习思路清晰,值得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L:
我也遇到一台进水升压芯片和屏线烧短路把屏里面的接口座子供电脚烧没了。

那就飞线呗

网友:
引用 网友J:
我就想知道,现在学这个行业能否找个好导师。还有稳定的工作。

去实地啊  质量杠杠的                           一定能学出技术

网友:
引用 网友B:
修这机器花了不少时间吧,苹果机器进了水后修起都特别麻烦

没有很久  修苹果比较上手  进水最好修

网友M:
都这技术了去到基地还深造。。。。。。。。。。。。。。真想做神

网友:
引用 网友M:
都这技术了去到基地还深造。。。。。。。。。。。。。。真想做神

没去过 所以不知道水深浅 就想试试水呗

网友:
楼主的技术好厉害啊 思路好清晰  大师级啊

网友:
楼主牛,对楼主的景仰如源源洪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