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NOVO C560有待机,不触发

楼主(2017-07-26):
LENOVO C560  板号:LA-A061P   REV:1A   2014-01-08
故障:有待机0.004,按开关键无反应
判断:测待机正常,3.3V后继转换电压短路,断节点3.3V/2A烧机PCH发烫,判断PCH短路烧毁。
X宝一查,SR177竟然要100大洋,好贵。先给客户报价再说。客户第二天同意维修,着手订桥,想想还不如找个H81的主板拆桥来的靠谱,本来打算用好板子拆桥的,但想到前几天给客户换下来的技嘉B85M-D2V时亮时不亮,桥应该是好的,就开拆。
桥拆了,一看,竟然没有这个钢网,晕。没办法,订钢网吧,时间不允许,运费也划不来,摆珠子吧,这个桥摆了整整一个小时,头晕眼花
上机跑码,不显示,电流1.05掉电重启。刷修改BIOS后正常亮机

联想 C560 一体机 BIOS(LA-A061P REV 1A)修改亮机快.zip

网友A:
亮机的建议上个图。C560 15年出的过了保修器?

网友:
楼主真是有耐心,有毅力,在下佩服

网友:
终于的结局已经不错了  还是花了这么久的时间没有修好   那你就要哭了

网友:
就冲着楼主这摆珠的精神必须给你加分,哈哈,做这行的有时修台机器真的不容易啊,

网友:
我都多久没植球了,现在桥也涨价了,唉

网友B:
没有钢网置桥,很慢的啊!要耐心!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有钢网置桥,很慢的啊!要耐心!

是的,摆了我整整一个小时。没有办法,时间不允许

网友:
没钢网直球确实要哭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厉害啊 学习了 谢谢

这个没有什么厉害的,很简单的东西,主要就是手工和耐心

网友:
引用 网友A:
亮机的建议上个图。C560 15年出的过了保修器?

拍的有亮机图,但发帖是没有传上,后面不知道怎么发了

网友D:
楼主是拿主板上的桥代换的吗    这样也行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是拿主板上的桥代换的吗    这样也行吗

一体机的,本身就和主板用的是一样的桥,我只是用B85(SR178)代换H81(SR177)

网友:
你拆这个桥成本也是几十块,只是不用等了,再加上手工植株太费时间了,下次不急的时候可以发钢网回来,以后也用得上,上植珠台多快

网友:
。。。摆了一个小时,佩服楼主的耐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