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
得了华硕短路恐惧症

楼主(2017-07-26):
记得以前有过一次就是换个屏,内置电池,懒得拆,结果,屏换好
大短路了,烧了待机3V,EC,南桥。。折腾。。。
前几天又换个X450CC键盘。结果换好了,电流0-0.1-0,也短路了,这次是烧南桥,声卡,3V上管。
也是够折腾的。。
昨天接了个X550换屏的,于是我拆开了,去了电池,上了绝缘

网友A:
你手工不好,换屏不想拆电池的话一定看好屏线左右同时平推进去,不要左右晃动推,不然肯定烧一串,换键盘能短路说明你运气不好,这都能碰上

网友B:
内置电池的换屏我也没拆电池,暂时没遇到短路问题。。。谢谢分享,下次更换小心,说不定哪天运气不好就苦逼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手工不好,换屏不想拆电池的话一定看好屏线左右同时平推进去,不要左右晃动推,不然肯定烧一串,换键盘能 ...

换屏的可能真是遇到运气不好,手工也不好吧,不过华硕换键盘的听说也不少人遇到

网友:
引用 网友B:
内置电池的换屏我也没拆电池,暂时没遇到短路问题。。。谢谢分享,下次更换小心,说不定哪天运气不好就苦逼 ...

是的,特别是现在华硕的X450 X550

网友C:
还是要找出原因  你这样越战战兢兢越出事

网友D:
引用 网友A:
你手工不好,换屏不想拆电池的话一定看好屏线左右同时平推进去,不要左右晃动推,不然肯定烧一串,换键盘能 ...

保险点,还是拆了电池吧,不然,烧了原件,心焦气燥哦。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还是要找出原因  你这样越战战兢兢越出事

华硕的是绝缘不好么,不是都知道了么,去电池是想10次中一次就够折腾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保险点,还是拆了电池吧,不然,烧了原件,心焦气燥哦。

内置电池的,你有去电池吗??还是只有我一人

网友:
引用 网友E:
内置电池的,你有去电池吗??还是只有我一人

换屏,我都是拆机去掉电池的,别人我不知道。

网友F:
哈哈,,楼主。支持你,太好笑了。我朋友也着过一次。对他说要拆完的壳的,后来笑死我了。。。

网友G:
烧一次就应该长记性了   还能在烧   也是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烧一次就应该长记性了   还能在烧   也是醉了

不同的故障呀,一个是换屏烧,一个是华硕这个机子本身绝缘不好,换好键盘就开不起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哈哈,,楼主。支持你,太好笑了。我朋友也着过一次。对他说要拆完的壳的,后来笑死我了。。。

还好,费点时间,费点芯片两个都修好了

网友:
下次换屏 先断开电池

所有拆装小心点就好了

网友:
看到过好几个这样的帖子了,我的技术马马虎虎,初级阶段,从来不敢带电池操作

网友:
我只能说你运气太不好了。。。。。。。。。。。。。。。。。。。。

网友:
这种情况看起来还是不要带电池操作了有时候偷懒吃大亏

网友:
被搞怕了

网友H:
引用 网友A:
你手工不好,换屏不想拆电池的话一定看好屏线左右同时平推进去,不要左右晃动推,不然肯定烧一串,换键盘能 ...

然而断电我也烧过好几台,鬼知道什么问题

网友I:
最近出现这种问题的有点多啊,是不是静电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内置电池的,你有去电池吗??还是只有我一人

不管什么东西 我一定是先断电的 外接断开  电池断开  450CC的机器听说很坑  绝缘在光驱边上 那边一定要做好 或者你在键盘C壳那边贴胶布

网友A:
引用 网友H:
然而断电我也烧过好几台,鬼知道什么问题

没有在售后或者工厂培训的都是这么想的,事实上是在你上工作台以前做的工作:1,释放自身静电,佩戴静电手环,2,检查工作台防静电桌布是否已经接地。3,机器去掉电池后应当按快关键10秒施放机器自身电容电量。你们看看你们的工作台接地没有,操作是不是合乎规范?

网友:
换屏的时候没有拆过内置电池 ,没有碰到短路的。有同行不拆内置电池遇到短路的情况,下次我也注意这个问题

网友:
这机换键盘第一次的要小心,搞不好会烧网卡,桥,内存供电等,最后修开机了还有可能卡在进系统的界面

网友:
x450cc我也遇到过,什么时候主板烧了都不知道

网友E:
引用 网友I:
最近出现这种问题的有点多啊,是不是静电啊

这个X450 X550本身机子绝缘不好,我们维修的没遇到也就没去想那么多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X450 X550本身机子绝缘不好,我们维修的没遇到也就没去想那么多

师傅又分析出了华硕笔记本设计师的坑爹之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有在售后或者工厂培训的都是这么想的,事实上是在你上工作台以前做的工作:1,释放自身静电,佩戴静电 ...

操作当然不符合啦,要是我们能这么专业,还要工厂干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B:
内置电池的换屏我也没拆电池,暂时没遇到短路问题。。。谢谢分享,下次更换小心,说不定哪天运气不好就苦逼 ...

换屏尽量拆掉电池,除非拆不了电池,小心微妙,一单失误后悔莫及!

网友:
我一般换屏会先把电池取下   不然搞得短路麻烦 不好向客户交代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有在售后或者工厂培训的都是这么想的,事实上是在你上工作台以前做的工作:1,释放自身静电,佩戴静电 ...

但是这机子貌似不是静电的事,是设计不合理吧,一个人就是不小心,3个人是巧合,很多人都遭遇了就是设计问题了

网友:
。。。。不断电感觉不保险

网友J:
你说的电池是纽扣电池吗。。。。

网友:
哈哈哈   我也 中 过一次  郁闷好久

网友:
引用 网友J:
你说的电池是纽扣电池吗。。。。

锂电池啊。。。。。。。。。。。。。。。。。。。。。。。。。。

网友K:
这粘的有张夸张了,不过的确是不会短路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K:
这粘的有张夸张了,不过的确是不会短路了

其实一点都不夸张,你要想下,瞬间烧上管,声卡,桥的痛苦,有的还烧1.8

网友:
引用 网友E:
其实一点都不夸张,你要想下,瞬间烧上管,声卡,桥的痛苦,有的还烧1.8

与这痛比起来的确是不算什么了,不过还是找找原因,有针对性的处理更完美

网友:
这机子本来就带绝缘的吧,你给他在弄个?楼主也太小心了,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

网友:
电池都不下,烧了正常!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网友:
这电脑。 3 .5V 那 要非常小心绝缘。 听说过了好多次了

网友:
一般先拆电池,都不会出现什么问题,运气问题吧

网友L:
前两天小弟X450VC的键盘,把主板搞短路了,烧了南桥,声卡,3V上下管,赔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L:
前两天小弟X450VC的键盘,把主板搞短路了,烧了南桥,声卡,3V上下管,赔惨了

贴工钱,贴南桥,EC声卡,还有自己修拿去给人家修至少也要3-4百

网友:
我上次一台E4430  BIOS坏不显示 刷好了,忘了拔掉电源插屏幕排线,可调打表了电流1A   没有开机。最后拆了南桥不短路了  倒霉

网友:
切记下次要断电  电池 电源都断开在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