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修一小通病

楼主(2017-07-26):
A1502   触摸不能用  客户触摸板自己换过不行  判断主板问题  我先搜下论坛  里面说触摸排线问题居多  定一根换上OK   感谢论坛  下次有遇到的同学可以直接秒了

网友:
只有耐得住性子的人才能成事,楼主我看好你有

网友:
只有耐得住性子的人才能成事..............

月饼 -5 复制别人的有意思吗

网友A:
那你是报得修板价格还是就报换条线的价格呢?

网友:
线一般来说进水才会出问题 其它问题引起的还是少

网友:
确实遇到过这个问题 触控板线容易出问题

网友:
遇到过这个问题 触控板线容易出问题

网友:
每次修机器之前都先上论坛逛个10分钟,看看有没有什么通病之类的。这样修机速度会更快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你是报得修板价格还是就报换条线的价格呢?

肯定还修主板的价格啊 , 一条线 那能报上价

网友:
触摸不能用  键盘只能用一个开机键,  这个触摸  触摸排线坏的多,主板上还有个供电电阻容易坏

网友(2017-09-18):
楼主你真幸运,希望我也可以修一个这样的机子

网友:
15年的机子确实有这毛病,碰到好几次了

网友:
楼主 运气不错     这你都报多少

网友:
下次遇到了试一下 感谢楼主的分享了

网友:
这个排线很多都会断线的   你拿显微镜看一下

网友:
应该是通病, 我也修过一台 换 线 就OK

网友:
不是说总线电阻和电感容易坏吗?????

网友:
触摸排线多少钱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