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索尼 SVF15,板号DA0HK9MB6D0 REV 不过隔离之成功修复

楼主(2017-07-26):
这个机子最早是不通电,后来拆PQ2能开机了但电池不能放电,具体的见上一个贴子http://www.chinafix.com/thread-1091021-1-1.html当时思路可能不太对,走了弯路。现在说一下电池放电的问题, 但还要重头分析,

首先插电不过隔离,说明PQ2的2脚接地了,在主板没电的时候5脚的DC/-C也是低电平(没电压),所以PQ2A是不会导通的,那接地的一定是别的元件,最早是插电测量发现PQ5的2脚有电,导致1和6脚相通接地,后来发现不插电-VAOFF还是接地,那就说明不是PQ5的事了,再查,不插电时DC/-C也没电,所以应该和IO也没关系,查找-VAOFF发现它还和PQ50的3脚相连,2脚2.9V使PQ50正常导通,

而PQ50是由RTC电路供电控制的,那应该就是这里了,反向推导,PQ50的2脚的电压来自PU12的5脚,那2脚就是控制脚了,上网查了一下这个芯片,大概了解一下,2脚没电压的话4脚和5脚通过内部电阻上接为高电平,一路反推,最后确定是-UL-IN没电压引起的,

查了一下这个信号,只和三个元件相连,PU10的2脚,PR213的一端,PQ48的3脚,结果没发现发出这个信号的地方在哪,
图纸上PR214是个100K的电阻,但标的是没装,板子上也确实是没装,所以不知道这个信号的电压是怎么来的,我给它补一个试一下,料板里一顿扒,找到一个100K的装上,插电待机0.007A,正常触发亮机,装电池冲电正常,拔电源机子工作正常,到此修复完成,现在测试中,应该没问题了。

现在不明白的就是这个-UL-IN的供电最初是来自哪没想明白。我发上一个贴子时就有好多同行回复说遇过这种情况,但都没解决,只能让客户不用电池,我这个不一定是通病,希望可以给大家提供个思路,修机子不意,大家给加点分,谢谢

网友A:
怀疑该机是PQ44或pu13的问题造成,你查下SYS_PRS的状态

网友:
引用 网友A:
怀疑该机是PQ44或pu13的问题造成,你查下SYS_PRS的状态

装完100K的电阻试了几个小时,没什么问题就给客户了

网友:
只要能收钱,,其他的不是问题。。。学习技术中。。

网友:
客户同意就行啊。主要是能收钱就可以,慢慢学习吧

网友:
能收钱就可以啦,其他的以后再讲

网友(2021-07-04):
这个板没有19V我一般快修都是把PQ2取掉,然后电池放电管的控制脚有个接地电阻也取掉搞定,,,充放电没问题。。秒杀杀了N台了。。快修就要求快。。。。。快。。。。。快。。。。。。

网友(2021-09-17):
现在修机子少了,太费时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