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400 能改集显吗

楼主(2017-07-26):
Y400 能改集显吗 确定显卡烧了    , 买芯片好贵  哪位有知道改集显的方法

网友A:
没有改过 应该很麻烦的  还是直接 交换主板得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没有改过 应该很麻烦的  还是直接 交换主板得了

交换的主板还是一样 动过显卡的  这个型号太头疼了 ,

网友:
引用 网友B:
交换的主板还是一样 动过显卡的  这个型号太头疼了 ,

花的钱不够吧  交换来的 肯定是要无修的啊

网友:
不想换显卡就交换主板  和客户沟通一下  大修的不要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交换的主板还是一样 动过显卡的  这个型号太头疼了 ,

交换主板水比较深,容易上当,建议直接拿去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