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
长城G201YBA通电无反应

楼主(2017-07-26):
今天收到同行送来的一个显示器,拆开一看,发现AIC2857烧破,心想这个简单,用眼睛都可以修好!结果悲剧到处找这个IC找不到,顾客又着急要!度娘上也没有这个芯片的代换,真是一个头两个大!后来没办法,找了几个通用驱动板,看了脚位和IC连接的线,赌一把,装一个上去试下,结果是喜优参半!好的是可以开机了,不好的是,LED背光亮一下,就灭了!继续量了下电压,发现5v不稳,于是又拆了一个,装上去!好了。。!代换的型号:FR9882,同时上传了程序,希望对大家有点帮助!

网友:
                 下来试试          希望可以用

网友:
程序的问题啊 很简单的维修啊  楼主还造福大家啊

网友:
我之前在专门回收电子产品那里买了快200元的拆机驱动电源板   刚开始还头疼出不掉,没想到已经修好了3台了  楼主闲了也可以去找找

网友:
哎,没办法。大热天的本来就上火。客户一催,就更上火了。

网友:
看了半天,楼主描述的太模糊,最后是换芯片好了,是吧。这种一体板,很多国产显示器在用,故障率不是一般的低,很多都直接换板了。

网友:
只要屏是好的。修好它不是难事。成本也不会太高。一般有钱赚的。

网友:
见过换了当下好,第二天又不行了,供电电容一起换了以后就不在出现了

网友(2018-01-08):
楼主  不知道按键板上面跟驱动板连接线的怎么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