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来人类6-71-W35S0-D04无待机电流维修

楼主(2017-07-26):
未来人类6-71-W35S0-D04无待机电流维修,拆机打阻值,发现5V阻值为0,断开电感经测量为后极短路,用可调电源调到1A左右烧,发现PCH微烫,换之解决故障。

网友A:
今天有个3V短路的,也是桥挂了,前天也是桥挂了,这个主板是不是桥特容易挂啊

网友B:
断开电感烧鸡,可调电源调的烧鸡电压是根据他输出的电压来调吗?

网友:
这个电脑贵吧

网友:
是四代的CPU吧!这么感觉四代CPU的桥特别容易坏啊!

网友:
是4代的桥吗?   这个是通病 。。。。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断开电感烧鸡,可调电源调的烧鸡电压是根据他输出的电压来调吗?

是的 根据输出端的电压,主要是电流控制好

网友D:
无图无真相  这种一句话主题不要发了 再发就有可能取消你的实名认证资格了

网友:
蓝天的游戏本南桥坏的好多哦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是的 根据输出端的电压,主要是电流控制好

电流一般是怎么设置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流一般是怎么设置呢?

先调到最小 再慢慢加???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无图无真相  这种一句话主题不要发了 再发就有可能取消你的实名认证资格了

分享维修经验也要会被取消认证资格,这是什么道理,发几张图片拐弯抹角说一大通的才是好帖子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无图无真相  这种一句话主题不要发了 再发就有可能取消你的实名认证资格了

我没把维修流程写清楚吗?有时候客户要的急没拍图不是很正常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今天有个3V短路的,也是桥挂了,前天也是桥挂了,这个主板是不是桥特容易挂啊

是的 蓝天代工的低端板 桥坏的好多

网友:
引用 网友C:
分享维修经验也要会被取消认证资格,这是什么道理,发几张图片拐弯抹角说一大通的才是好帖子吗

不是发几张图片的才是好贴  至少带实物图 贴子才更有说服力  要是都这样发帖  还有何优质贴可看

网友:
分享下图纸被

网友:
需要图片参考参考学习学习

网友(2017-08-31):
是4代的桥吗?   这个是通病 ,我修了很多个了

网友:
是不是要 修改ME  模块 呢,不然应该 会开机慢把

网友:
这种南桥坏的一把一把的      太容易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