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驰显GT730骁将 D5 2G显卡装WIN7 64位系统,安装完成后重启蓝屏 代码000A5

楼主(2017-07-26):
影驰显GT730骁将 D5 2G显卡装WIN7 64位系统,安装完成后重启蓝屏 代码000A5,换其他显卡可以进系统,是什么原因啊

网友:
显卡 坏了 还什么原因啊  加焊芯片的话有可能 修复

网友:
RE: 影驰显GT730骁将 D5 2G显卡装WIN7 64位系统,安装完成后重启蓝屏 代码0005A

装XP系统可以用,驱动也正常,就是装WIN7不行,但是重装之前也是用的WIN7的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