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米2A增强版,进水后屏幕无背光!

楼主(2017-07-26):
红米2A增强版(代号2014512),进水后烘干后开机,屏幕无背光,主板发热严重,拆掉震动马达旁边的一颗小电容后(见下图),不发热了,但屏幕依然无背光,求救啊....

网友A:
升压供电,背光开启,这些都得查是否正常。另外能保证屏幕完好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升压供电,背光开启,这些都得查是否正常。另外能保证屏幕完好吗?

你好,屏幕是好的,因为用手电筒照屏幕是可以看到显示。

网友:
楼主    这样的话    不是没有背光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好,屏幕是好的,因为用手电筒照屏幕是可以看到显示。

那就查升压供电和背光开启这一块。

网友C:
这个貌似是背光的升压电容,你去掉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那就查升压供电和背光开启这一块。

你好,能告诉我升压线圈100如何拆下来吗?焊脚在哪?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这个貌似是背光的升压电容,你去掉了.................

是的,因为装上电池开机就发热,所以去掉了升压电容,现在不发热了。请问升压线圈100如何拆下来吗?焊脚在哪?我想换掉IC四件套。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好,能告诉我升压线圈100如何拆下来吗?焊脚在哪?

确定是升压线圈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的,因为装上电池开机就发热,所以去掉了升压电容,现在不发热了。请问升压线圈100如何拆下来吗?焊脚 ...

电感一般不容易坏,可以把电容先换了试试。你可以风枪加烙铁拆下来,这样不用吹很久。

网友:
电感一般不容易坏,可以把电容先换了试试。你可以风枪加烙铁拆下来,这样不用吹很久。

网友D:
电容坏了,一般电容换上去没用要用50v的电容

网友B:
引用 网友D:
电容坏了,一般电容换上去没用要用50v的电容

你好,这颗小电容有没有分极性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好,这颗小电容有没有分极性的?

没分的 焊上去就可以了    ,,,,,,,

网友:
看图片好像排线烧黑了吧?坏没坏

网友E:
楼主是吧升压电容去掉了,重新安装一个试试,再者这个升压电路必须要有反馈电压,也就是要保证屏灯绝对是好的,那样才有反馈电压出来

网友:
这样也行。可以的兄弟。真是想都想不到的方法啊。厉害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E:
楼主是吧升压电容去掉了,重新安装一个试试,再者这个升压电路必须要有反馈电压,也就是要保证屏灯绝对是好 ...

诚信兄,抱着学习的态度,我买回了3119灯控  电容   升压线圈  二极管,还买了200元左右的国产热风枪,现在准备更换元件,电容已经有人回答不分极性了,请问 升压线圈  二极管分极性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诚信兄,抱着学习的态度,我买回了3119灯控  电容   升压线圈  二极管,还买了200元左右的国产热风枪,现 ...

二极管有,升压线圈没有,买了风枪,准备大干啊

网友:
楼主 好技术 小白路过学习学习6666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