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E1-471G不触发非通病略简单维修

楼主(2017-07-26):
拿到一块板  问题如上  主板按开关不触发  有5V 3V待机  开关有跳变   主板无进水  无短路   看了一会儿  最后发现主板公共点电压不稳定 15V-19.5V之间来回跳变 打了下阻值正常  想了一下  问题应该是处在隔离保护那块  打开图纸

主板电压由PQ30导通产生VIN  测量PQ30 3脚19.5V 正常  8脚来回跳变   4脚19.4V   不对  PQ30 4脚经过PR8和PR1串联分压得出9.75V 才能完全导通  看来问题出在分压上面了  测量PR1和PR8 结果两个都是0  不对啊  把电阻焊下来测量正常 安装上去发现还是归零 于是再把PR1拆掉测量焊盘也归零 难道是PC5坏了??拆掉PC5结果好了  哈哈  自信的从料板上摘了一个过来装好上电 。。。。 靠   结果还一样
那就没得说了  看图纸分压与之相连的PQ30 和PQ1了  打了下阻值  PQ30  470正常   PQ1懒得测了  直接换掉上电开机。。。???我勒个去  为毛还是一样  不死心的又换了一个  哈哈  好了  19V终于稳定了  上电亮机搞定

网友:
学习学习,攒点经验,修好了确实挺开心的

网友:
学习了楼主  经验很丰富!!赞一个

网友A:
这样的机子修好,最好多查上适配器试上几天,很容易返修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样的机子修好,最好多查上适配器试上几天,很容易返修的

问题找到了就不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