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联想E430C LA-8131P 不触发

楼主(2017-07-26):
联想E430C LA-8131P 不触发  待机电流0.004  没有3V5V   测试PU401 1脚6脚 无电压 强制加电可以出3V5V  证明芯片EM=(8205) 没有坏 EC 9012 电压正常 怀疑ec或者EC BIOS坏 为节省时间直接换新的KB9012(用809F 烧上BIOS)   开机电流0.098  说明触发已经正常  是不上电 测PQ202 3脚有19V 1脚没有电压直接短路1-3脚  再开机 一路跳变  亮机 打完收工

网友A:
E430 EC坏已经是通病了!EC带程序!!!!

网友:
引用 网友A:
E430 EC坏已经是通病了!EC带程序!!!!

硬件坏还是程序坏? 809F要用转接板烧程序把

网友:
一般情况下这种机器都是EC程序坏,重刷EC程序也可以的,

网友:
这个机器的EC KB9012 确实容易爆头。。。坏过2台 补知道是不是通病

网友:
学习了 楼主,ec程序坏了,用809F可以刷吗

网友:
这个简单

网友:
直接买带程序的EC就行了呀!!!!

网友:
809f可以刷的

网友:
这个EC坏的也不是太多吧 修的都是短路或都BIOS的多

网友:
攸 好就是高啊,还可以有这个编程器写

网友:
买个剪板EC!!!!!!!!1

网友:
用809F可以刷 要转接板刷 或者在线刷都是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