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华硕X450J 键盘触摸板失灵

楼主(2017-07-26):
华硕X450J  键盘触摸板失灵 进PE 键盘摸触板失灵 进BIOS 键盘正常使用  进WIN7 系统键盘触摸板不能用 装驱动后键盘触摸板可以正常使用  重启或者多次开机老毛病又犯了   (拆机前估计BIOS不良)   重刷BIOS 后  从此正常

好机备份X450JN 板号13320-1.zip

网友:
那说明这个机器的EC里面应该是不带程序的啊!

网友:
这种能开机的尽量不要拆机刷,这BIOS官网上能下载到的,在系统下更新

网友:
BIOS文件  要么就是坏了  要么就不坏   还有不良一说?

网友:
说不定你在多开几次 又不行啦

网友:
遇到台HP x360的机器也是同故障,刷了BIOS也没搞定!无从下手了,io带程序

网友:
一般这种问题是先刷BIOS的,都可以直接秒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