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尔g150m开机闪掉电

楼主(2017-07-26):
客户的海尔g150,待机没有3-5v,这机子有待机不确定有没有待机电压,按开机键电流闪0.006-0.02,不确定是什么问题,上电时候待机电压也不出来。有同行遇到过吗

网友A:
电流只上一点点优先查看RTC电路了,有图纸吗

网友:
这种描述过于简单,按开关电流有变说明有触发动作。

网友:
看看EC 待机 南桥待机 有没有出来

网友B:
3 5v不短路就测测rtc

网友:
引用 网友B:
3 5v不短路就测测rtc

rtc电路查了没有问题,感觉应该是待机电路,有触发动作但是待机3  5 v没出来,正在查3   5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电流只上一点点优先查看RTC电路了,有图纸吗

有图纸就好办了。论坛里下载的图纸对不上号,海尔高端本第一次遇到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有图纸就好办了。论坛里下载的图纸对不上号,海尔高端本第一次遇到

主板是什么芯片组的,CMOS的电压没被啦低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主板是什么芯片组的,CMOS的电压没被啦低吧

4代小桥,i5的,这个小桥故障率也是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