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INI2 前后不能照相简单维修

楼主(2017-07-26):
MINI2

不能照相,且不能切换前后相机

测量前后相机共用的1.8V 2.9V 正常。
开始挨个测试前后相机 接口座
当测到前相机MIPI总线排感L2912处,表笔一碰,L2912就碎了

接下来的事就好办了,短接掉

装机测试

网友:
句容诚信电脑 -5 -5 灌水!广告!小心账号!

网友A:
这样的最好修了 又被你捡钱了

网友B:
电感无缘无故就碎了?

网友C:
这种就是维修里面的望,也是一定要养成的习惯

网友:
这         个就是           捡钱呢

网友D:
这钱捡的    也是没    谁了!

网友:
看来本来就是裂开的 你一碰正好遂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样的最好修了 又被你捡钱了

维修就是一个发现的过程,如果能确认哪里问题,基本上都是芯片坏,加焊一下,断路,短路。所以,咱们这行如果跟客户说,就是帮你飞根线。焊一下,。收钱难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感无缘无故就碎了?

有可能不小心碰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种就是维修里面的望,也是一定要养成的习惯

手脚要干净。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钱捡的    也是没    谁了!

也不算捡吧。拆也是技术。。都是技术活。。不然怎么收钱啊。呵

网友:
发现问题,也是技术活,技术好不好,主要看找问题

网友:
机器是不是摔过,摔过就很容易出这样的问题

网友:
这电感应该一开始就裂了吧,不过楼主运气好,搞好碰到,果然捡钱还待靠运气

网友:
捡钱的活不好碰哦

网友:
谢谢分享 谢谢分享谢谢分享谢谢分享谢谢分享 谢谢分享谢谢分享谢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