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e5250通病论坛首发

楼主(2017-07-26):
这种机器我有修过20台左右了   都基本拿过来是大短路  还有就是有一定的待机   不触发的   这种机器一般都是下面第一张图的一个电容短路引起的短路  还有有一定待机不触发的是保护隔离管被短路烧坏了导致自导通出问题了  一般现象是公共点电压偏低  一般在14v左右  可以去换这个管子  还有  如果你的机器有保修  我不建议你们去保修  这款机器及时你去保修换板之后还是会出现短路的问题      啊啊啊  由于图片太大上传不了我告诉你们芯片的版号吧

网友:
这个可能是你的首发,但是dell本子爱大短路,也算通病了

网友:
今天修了个戴尔  把我给折腾死了   7537第一次修  公共点17v以为不对研究半天结果对的

网友:
不错不错,先保存一下,下次修到可以省很多事时间

网友:
图太模糊了,标记一下,下次知道好找啊

网友:
修大短很简单啊 、 不过标出来下次遇到不用找就方便多了

网友:
大短路不能算通病吧   笔记本都会有大短的故障不是

网友:
楼主,你知道这个机器的主板的版号是多少吗?

网友:
这个机器我还没修到过  下次遇到可以直接秒杀了

网友:
短路还好了  不是天堂就是地狱

网友:
路过...楼主和我一样在茁壮成长.....

网友:
不错,就是看不太清楚。。。。。。。。。。

网友:
主供电挂了吧!

网友:
跟 上面 一样  图片看不清楚  等碰到了 在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