跪求华硕K550D图纸或者点位,主板有个地方烧了

楼主(2017-07-26):
  华硕笔记本K550D ,主板型号是X750DP,2.0,机器除尘客户回家用啦一晚上坏了,主板有个地方烧了,看不到是什么件,求个位,给支个招

网友A:
这种板子图纸难找,去淘宝看有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板子图纸难找,去淘宝看有没有

我 只 有 饼 哥 的 点 位,没 找 到 图 纸

网友:
华硕的东东不好找啊,,只能去宝上了

网友B:
看下点位,那个管子连的是什么信号,待机过高难修啊

网友:
这款点位图有,图纸就别想了

网友C:
不是除尘搞坏的吧,应该是就要坏了,正好被您碰到了!

网友D:
楼主加焊的全部内存颗粒??还是哪个?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加焊的全部内存颗粒??还是哪个?

没给动主板,怎么能看到加焊内存呢?我是给清灰除尘,客户回去用啦一晚上就这样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贡献给楼主      希望有所帮助

点 位 已 经 找 到 了 , 感 谢,不过没有图纸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是除尘搞坏的吧,应该是就要坏了,正好被您碰到了!

现在已经测出EC坏,待机芯片坏,没办法,等和客户沟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下点位,那个管子连的是什么信号,待机过高难修啊

等和客户沟通一下在说吧,这个样子没办法

网友F:
遇到不讲理的客户就麻烦了

网友G:
你是不是除尘时候拔屏线来着,没把内置电池先拆掉啊
我修到一个客户自己除尘的,EC烧了,换了开机掉电。现在还没解决呢,EC没有复位信号

网友:
引用 网友G:
你是不是除尘时候拔屏线来着,没把内置电池先拆掉啊
我修到一个客户自己除尘的,EC烧了,换了开机掉电。现 ...

以前自己吃过这个亏了,所以说有记性了,这个是我给除尘都好的,客户回去说自己用一晚上就不开机了,没办法,不好搞, 只有点位没有图纸

网友:
引用 网友F:
遇到不讲理的客户就麻烦了

这个没办法,反正当时都是好的,自己拿回去就这样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