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CIH61MIV1.1主板没CPU供电

楼主(2017-07-26):
这个板开机能触发没显示,测到内存跟总线都有电压,就是没有CPU的,内存边上有一个mos管,打阻值没有都是0,上电开机后万用表二极管档测两个都有对地短路,求高手们赐教,这个是不是坏了,如果坏了怎么代换
CPU旁边的都没有电压,触摸CPU也没有温度

新手刚刚开始接触,一点基础都没有,忘大神们指点一二,小的就受用不尽了

网友A:
不会修就拿给专业人员维修不要扩大故障了

网友B:
你这个先要找准确故障,在下手、。。。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会修就拿给专业人员维修不要扩大故障了

谁不是从小白走过来,总得有个阶段,搞得报废了就扔了,反正是换出来丢在那,主板不报废人就得报废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先要找准确故障,在下手、。。。

:(嗯嗯,多谢啊   ,自己研究下

网友C:
如果总线电压正常的话可以  查一下cpu的en有没有如果有可以换个芯片

网友D:
这个没有线路图吗,没有,我不干

网友:
引用 网友C:
如果总线电压正常的话可以  查一下cpu的en有没有如果有可以换个芯片

怎么查cpuen,还望大神赐教一二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没有线路图吗,没有,我不干                                                                       ...

有是有,就是不怎么懂得看,小白啊

网友:
你要先把时序搞清楚,而不是盲修,这样会把故障扩大的

网友:
你说得对地短路  阻值是多少

网友:
哥们您这图纸不懂看,信号也不懂查,太白了,还是学一下吧,这样发贴得不到什么帮助

网友:
找一个样的型号代换啊,二极管捷波通用的,

网友E:
http://edu.chinafix.com/course/172
在迅维网校看看这个吧。

网友F:
引用 网友E:
http://edu.chinafix.com/course/172
在迅维网校看看这个吧。

嗯嗯,多谢啊,不断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F:
嗯嗯,多谢啊,不断学习

客气,大家都是这么过来的。

网友:
我也修到一个IH61M主板,,没有CPU供电

网友:
万用表二极管档测两个都有对地短路,先把短路换了再试,不行的话找专业人士维修

网友:
这个管子是5V转换的吧,短路就换了吧,至于代换嘛,找技嘉或者V星主板,这个管子多的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