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4-7466低分改高分 升级IPS屏

楼主(2017-07-26):
客户送来机器,要求换IPS屏。拆机装上不显示,度娘了下这款机器有带IPS的机型,应该主板支持。估计屏线不支持高分,报价拆屏线。
右边黑线和咖啡线之间少了一对EDP信号

只拆了两头,飞的1组线包在屏线外面,收工

欣赏下72色域屏的效果

网友:
主板的版号多少?新机器都是EDP的屏接口啊?

网友:
自行改BIOS,牛人一个,是给用户换屏还是?

网友:
这么改厉害了 我也遇到过要换高分屏 无从下手啊

网友:
楼主教教我们怎么改,,,,,,,,,,,

网友:
如何得知,改哪几条线的呀?这种应该没图纸查吧

网友:
EDP的机器就有一个好处  集成的也可以上超高分屏。

网友:
可见是一位老司机

网友:
可望而不可即啊

网友:
高分屏,应该得把4对数据线都要链接起来才行,EDP接口的根据分辨率来定,一般高的分辨率,应该4对都要接上,比如说4K屏肯定是4对都要接上

网友:
没碰到过这样的客户,想用好屏就买个好点的配置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