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560独显改集显

楼主(2017-07-26):
联想Y560,板号是DAKL3AMB8G1,独立显卡,把显卡的供电断开就可以了,其它的不用改,亲测成功。

网友:
好的。。下次遇到了就可以试下了

网友:
学习了,学习了,下次遇到可以直接试试楼主的方法

网友:
这个记下了,下次遇到试下

网友A:
双显卡的机器关闭独显很简单的,如果是双核的机器就要麻烦点了。

网友B:
上次我给客户换了个主板,CPU温度好高啊。有办法解决吗?

网友C:
Y560这样可以,Y460的行不行哦。

网友C:
还有,你的这个显卡是N卡还是A卡,麻烦写清楚。谢谢

网友:
好一个简洁明了,有个性,我喜欢

网友:
学习了,学习了,下次遇到试下..

网友D:
二代以上 有双显卡的都可以。。。。。。

网友:
这也需要发个贴吗?  真没必要

网友E:
这个机器,显卡容易出故障,好容易虚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双显卡的机器关闭独显很简单的,如果是双核的机器就要麻烦点了。

为什么双核的麻烦一点, 现在的处理器常用的大部分是双核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上次我给客户换了个主板,CPU温度好高啊。有办法解决吗?

呵呵,这个要检测机子才能确定,如果换主板后温度不搞,你可以检测一下主板的温控,有病时检测报错也有可能,

网友F:
引用 网友C:
Y560这样可以,Y460的行不行哦。

这个没有试过,我遇到的Y460大多时供电小板上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还有,你的这个显卡是N卡还是A卡,麻烦写清楚。谢谢

我没有注意道,不过可以查一下机子的资料

网友:
两款显卡,有一款不好改好像

网友:
引用 网友D:
二代以上 有双显卡的都可以。。。。。。

谢谢你的回贴,我也学习了,遇到显卡修不好的问题可以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机器,显卡容易出故障,好容易虚汗!

我这台机子是显卡直接短路,对地阻止是4,我没有断开显卡供电 的时候,显卡供电也可以出来,但是屏幕显示完LOGO就黑屏了

网友:
谢谢了   又学习了一下 下次遇到可以直接改

网友:
                      去掉电感 就行了吗?

网友:
呵呵   独立该集成就这么该的啊   下次注意  阿

网友:
                         貌似很早就知道了。。

网友:
秒杀的节奏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个没有试过,我遇到的Y460大多时供电小板上有问题,

Y460没有独立供电小板,Y450的才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