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450报0x000000A5错误

楼主(2017-07-26):
           开机不了系统报0X000000A5错误,换CPU和内错,硬盘也是一样,每次都是装完系统就报错了还没有引导呢,进PE就不会报错,万能的询维有谁遇到过吗???在线等
        <谢谢大家已经解决了。刷BIOS还不行,最好换BIOS刷进去OK》

网友:
忘了补充了,,,这机器是集成显卡的

网友:
估计是你U盘中毒了!你换U盘没有!!!!!!!!!!!!!!!!!!!!!!!!

网友:
装的啥系统啊?把硬盘模式改一下试试吧。

网友:
用安装版的一步一步装试试

网友:
用纯的系统,一步步装,很多机器还是这样比较好。

网友A:
先百度查一下这个蓝屏代码看看是什么原因引起的吧

网友:
主板BIOS里面把硬盘模式 更改一下解决不了问题吗?ATA改为AHCI 或者反着改一下不行?再不行就刷个BIOS试一下

网友:
BIOS设置问题。。。。。。。。。。。。。。改改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百度查一下这个蓝屏代码看看是什么原因引起的吧

这个是BIOS设置问题,改改就好了

网友:
已经解决了。最后换BIOS  OK.第一次遇见折腾了一天

网友:
bios芯片也有蓝屏的。。。。。啊 。。。

网友:
bios引起报错真没见过!不过要是真是bios问题其实也说得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