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OS,系统高手进.

楼主(2017-07-26):
看到ASUS售后有个盘.
开机直接进到DOS界面.
然后各种工具不谈. 他有个MB目录. 进去后,有个主板的系统.

选了之后可以直接进到WIN系统中. 不同的板,进不同的系统.
速度N 快.

谁知道如何做? 高手指点下谢谢.

网友:
坐等高手指点,         想学习下

网友:
好东西没有见过你把里面的东西拷出来刻到U盘

网友:
这个应该是官方的工具吧  具体怎么做  不会  我这边是acer售后的  还没这个东西

网友:
把这东西做个硬盘对拷出来,发份软件给我,然后做个使用视频教程给你

网友A:
DOS都淘汰的系统,以后也都不能用,还是多提高点电脑知识

网友:
引用 网友A:
DOS都淘汰的系统,以后也都不能用,还是多提高点电脑知识

只要“计算机(电脑)”存在,DOS永远在,你连DOS都不懂,还是放弃PC维修这行吧。

网友:
好久没碰过DOS了,想当年装个系统都要进DOS,再敲英文字母

网友:
有可能是华硕售后的维护盘。你说能在DOS下分别进不同Win OS,那是不可能实现的,其实,你看到的“不同板,进不同的系统”,那是用虚拟操作系统来测试主板的各料件。虚拟系统,可以把XP、Win7、8、10“安装在同一分区的不同文件夹内,每个虚拟系统都得有虚拟平台,每个平台不能处在同一文件环境。懂PE封装和”虚拟机“的都能做。虚拟系统的好处在于不受“芯片组”的兼容“限制。

网友B:
我是没见过这玩意  也从来没用过DOS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是没见过这玩意  也从来没用过DOS

比如,华硕有个”BT“工具,它能改主板”料号“等......。又比如,要装华硕OEM各操作系统,它就是根据”料号“判别该装什么版本,华硕的装机盘封装了同一操作系统的不同版本,而且它只是1个WIM镜像,根据”料号“它自动解压相应版本并应用,再通过”BAT"处理启动引导,重启电脑到系统安装完成。。
”BT“对MAC修改很方便。

网友:
新的东西,为什么不去尝试呢?既简单又方便。见识了。原来还有这么神奇的东东。

网友:
这个是DOS去华硕售后问一问,看一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