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迅景R7-265AJO

楼主(2017-07-26):
求迅景R7-265A显卡BIOS,  显卡故障是装不上驱动

网友:
别刷了直接加焊吧不行就算了吧,这显卡bios估计是找不到的

网友:
到BIOS之家看看吧  显卡的BIOS   没那么好找

网友:
这种 显卡故障是装不上驱动应该不是BIOS问题,加焊GPU试试

网友:
去其他地方看下,淘宝,不行去BIOS之家看下

网友:
找个XFX版型差不多的HD7850来刷下,R7 265就是HD7850的官方超频版,核心型号都一样,没什么本质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