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扬天S562电源坏,换电源屏幕背光闪是什么问题

楼主(2017-07-26):
联想扬天S562电源坏,不通电。换电源屏幕背光闪是什么问题?
烦躁啊啊啊啊!进系统进PE都闪。闪闪了好一下又闪。
又换了个没拆封的电源,背光还是闪,微闪,换了LED灯条也是一样。谁有遇到过?求教了

想改通用6针的LED高压条又改不了。LED灯是4针的,一个25.5V的供电其他3针都是调节亮度的电压。
或者谁懂改的教下小弟,俺感激不尽。

网友A:
不插屏线看背光闪不闪。测LED高压板输入端,输出端看电压稳定不,用可调电源给升压板单独供电看闪不。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插屏线看背光闪不闪。测LED高压板输入端,输出端看电压稳定不,用可调电源给升压板单独供电看闪不。

不插屏线没见闪啊。测高压输入11.8稳定。输出有时候进系统是25.5,有时候是25.3、25.4这样

网友A:
     是不插逻辑板的线! 25V输出明显太低了,换通用升压板试试。

网友A:
  输出25V左右LED灯条应该点不亮啊,就算亮了, 亮度应该很低吧?换升压板应该就好了。原装升压板好像100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不插逻辑板的线! 25V输出明显太低了,换通用升压板试试。

一体机啊哥,主板无线网卡下边点就是插屏线的接口了。就是说,通用LED高压板是有6PIN、10PIN、还有其他更多PIN接口的,不合适这机,这机的LED灯是4PIN接口的,一个针是供电,另外三针随着调节亮度会在0.6~3.5左右变动。不懂改成这4PIN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输出25V左右LED灯条应该点不亮啊,就算亮了, 亮度应该很低吧?换升压板应该就好了。原装升压板好像100多 ...

亮度很正常啊,调亮调暗都正常。

网友B:
25V的输出应该是低了,你要以整个升压板换下看看

网友C:
引用 网友B:
25V的输出应该是低了,你要以整个升压板换下看看

这原装的升压板要百来块,还要订货,买来换?不管是不是它问题都亏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原装的升压板要百来块,还要订货,买来换?不管是不是它问题都亏死了

再让客户自己看吧,说还有其它问题,是电源烧坏引起的,不修的话就换个电源了将就用着等坏了再修

网友D:
25V肯定点不亮灯   可以改个通用的LED板上去试试

网友:
25V的确有点低,看看升压的反馈电阻,精密的,差一点点都不行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25V肯定点不亮灯   可以改个通用的LED板上去试试

通用LED高压板是有6PIN、10PIN、还有其他更多PIN接口的,不合适这机,这机的LED灯是4PIN接口的,一个针是供电,另外三针随着调节亮度会在0.6~3.5左右变动。不懂改成这4PIN的——版主这种该怎么改??

网友E:
要么LED灯烧了一个,要么高压坏了,我觉得灯条坏的几率比较大

网友C:
引用 网友E:
要么LED灯烧了一个,要么高压坏了,我觉得灯条坏的几率比较大

拆屏改了通用LED灯+升压板,还是闪,没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拆屏改了通用LED灯+升压板,还是闪,没辙了。

测一下高压的EN和PWM两个信号跳变不,改了高压和灯条没理由闪嘛

网友:
是不是电压不稳定啊

网友:
是不是屏供电不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