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1010打印机卡纸

楼主(2017-07-26):
惠普1010打印机卡纸,打印文档时第一张不卡,第二张纸,出来一部分的时候就卡住了。请教各位师傅是哪里出了问题。

网友:
      纸走到那个位置卡了?检查对位传感器及出纸传感器复位是否正常!光电传感器不容易坏的,重点检查传感器壁杆回位是否灵活。还有定影膜阻力是否太大!,用12A硒鼓的机子卡纸,基本就这些故障了。

网友:
定影膜缺润滑或定影膜坏,拆开机器卸下定影组件一看便知,有问题给我留言。

网友:
楼主是第一张还没走完就上第二张然后卡住了吗?

网友:
走纸限位继电器一层泡沫棉老化变成粘性了,拆下来清除,贴上3M泡沫胶,另一面离形膜不能撕掉,要不然就粘上了。这个胶是用来缓冲的,没有不行,原机的是泡沫棉老化了铁板会被粘住,不能复位,也就不能限制走纸了,造成的现象就是第一张走完不等待直接走第二张,造成卡纸。已经修过多台,你拆下断电器就明白了。

网友:
楼上的是老师,佳能hp的基本都有这通病,送钱的机器。

网友:
检查离合器,应当是离合器贴住了,导致一直上纸

网友:
我好的记得惠普都很容易卡纸的,没检查里面么

网友:
是因为连续进纸吧,离合器的问题,拆一边取出离合器,刮干净后直接用用胶布贴一窄块就可以了

网友:
侧盖拆下,下角有个离合器,拆下清除老化的缓冲胶垫,连续进纸卡一般就是它

网友:
楼主修好了吗,打印机维修利润还是不错的。我还是认为定影的问题,出纸时稍用力往外拽一下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