秒杀海尔X5P不定时关机重启维修

楼主(2017-07-26):
型号:海尔X5P
故障:插电自动触发亮机 不定时关机重启  反复次数多后 关机时间变短
维修过程(因为是秒杀所以过程比较简短多包含):很多人看了就会说:为什么上面几个字要用红色?我的回答是:因为他是秒杀的直接线索啊。 首先我们知道了插电自动触发,这个故障一般修了两年的都知道一般可以锁定两个地方: 1  桥电路   2  开机电路。不过这个机器我过几台  他和普通机器还是有区别的 开机会进过芯片转换(这里还告诉你们一个小秘密哦 这个芯片买的都是坏的 除非买进口的) 看图: 查芯片3脚19v  1  2   8   都是 19v  6脚0V 6脚电压明显不对 正常应该3.3 直接把引脚翘起来  有3.3了 并且接电源发现不自动上电了。由于我说过这个芯片国产基本坏的 原装价格贵 也难等  可以直接改  3 6 脚直接用线接起来 (这里其实值得大家注意 3脚是19v  6脚是3.3V 直接进EC的  不知道的肯定不敢短接啊 我可以放心的告诉大家 是可以直接短接的 并且不会烧EC  有些人看了图肯定又会说干嘛不吧3脚也翘掉用6脚那边的3.3 呢 其实也可以 不过有个严重的后果就是 电池开不了机  因为他的上拉电压是 3v的电感电压  单插电池时不会开启电感电压 从而就失去了上拉  就不能触发的 我亲测过)。 最后在上传一张接线图 由于近期金币和积分严重不足 希望各位看官 多多加分 加金币 鼓励鼓励。谢谢!

网友A:
这个机器的主板版号多少!你说的这个开机转换芯片是不是和蓝天代工的开机芯片P2808B是差不多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机器的主板版号多少!你说的这个开机转换芯片是不是和蓝天代工的开机芯片P2808B是差不多啊?

这个机器就是蓝天代工的  好像是WA50SH-D0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机器的主板版号多少!你说的这个开机转换芯片是不是和蓝天代工的开机芯片P2808B是差不多啊?

兄弟急缺金币  帮我加点   谢谢了

网友B:
有修到还几个这个东西坏的,但是都是进水腐蚀坏的,正常坏的没有遇到过

网友C:
这种 芯片也是太坑芯片买 回来不行的真是太多了

网友:
买芯片伤不起,维修费不高芯片不便宜啊要是还是坏的就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种 芯片也是太坑芯片买 回来不行的真是太多了

这机器芯片我就买了一次 后面就直接改了

网友D:
我记得这类似款的机子,,开关边上的稳压二极管不良,也会导致

网友:
还没修过这问题,积累下经验!谢谢

网友E:
表示没有修到个这个芯片 这个就相当于是开关脚被拉低

网友:
引用 网友E:
表示没有修到个这个芯片 这个就相当于是开关脚被拉低

对 但是这个脚是进EC的

网友F:
我修过好几台了,跟神州战神的一模一样,直接连就好了,果然是秒杀!

网友G:
引用 网友F:
我修过好几台了,跟神州战神的一模一样,直接连就好了,果然是秒杀!

看来蓝天磨具都容易出这个问题 看来是通病了   能帮忙加电分吗

网友F:
引用 网友G:
看来蓝天磨具都容易出这个问题 看来是通病了   能帮忙加电分吗

这机器本来开关键是19V的,改了就是3V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机器本来开关键是19V的,改了就是3V了

开关键是19v  可是6脚出来的上啦 正常可是3.3 进EC的哦

网友H:
论坛上不是有神州用这个开机芯片改电路的吗?两个4148.一根导线就完事了。

网友:
不过你对这台机的维修思路是值的我们学习的。赞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H:
论坛上不是有神州用这个开机芯片改电路的吗?两个4148.一根导线就完事了。

这个改还需要芯片吗 别逗了 直接改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I:
加分     记一下      不过19v进EC真的好吗

没事的  这个EC 可以这样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修到还几个这个东西坏的,但是都是进水腐蚀坏的,正常坏的没有遇到过

蓝天的 这个芯片坏的很多的    下次你度留意就知道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记得这类似款的机子,,开关边上的稳压二极管不良,也会导致

我也修到过一个  在开关接口旁边

网友:
引用 网友J:
蓝天的板这个芯片就是容易坏

看来大侠 这个问题你也修得不少啊

网友:
引用 网友K:
3,6脚确实是要有一定的经验了才敢去短接在一起。看得出来,楼主的经验也是相当丰富啊。加分支持了。

我以前也不敢接  有一次 有这个机器的EC  就想着试试  反正烧了也有换的

网友:
引用 网友L:
可以在3、6脚。直接加个二极管起保护作用。不知说得对不对!

没事 中间有电阻 和二极管效果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M:
路过进来学习了 。。。。。。。。。。。。。。。。。。。

貌似兄弟 你怎么还没有认证啊  快去认证吧

网友N:
你怎么也没认证啊 我怎么认证不了 你呢

网友:
引用 网友N:
你怎么也没认证啊 我怎么认证不了 你呢

现在你要认证需要 费用的  自己多发几个帖子   看什么时候不要钱就好了

网友O:
还没遇到过这问题,19V也敢接 学习下。。。。。。。。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下次遇到这样问题就知道了

网友P:
蓝天是不是很多都用这芯片哦,W65J0也用

网友:
这款机器好多问题,桥也特别容易短路

网友:
那个芯片也没有说国产的都是坏啊 。。之前买的就是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P:
蓝天是不是很多都用这芯片哦,W65J0也用

我修到的 大多都有这个芯片  已经是通病了

网友:
这个板子又是高端游戏垃圾本吧,看到就想吐槽南桥

网友Q:
蓝天代工的本本问题总是很多,烦啊!

网友:
引用 网友Q:
蓝天代工的本本问题总是很多,烦啊!

只要找到问题根源就能解决啊 不会返修

网友:
引用 网友O:
还没遇到过这问题,19V也敢接 学习下。。。。。。。。

这个也算通病了 慢慢得就会遇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R:
学习中…………………………………………………………………………

看你没分就不扣你分了 下次灌水 还是稍微走点心好不

网友:
好像我修过几个索尼的机子,也是用的这个芯片,这芯片罪贵的。

网友:
很感谢楼主分享  没修过此机器 留意 下次遇到可以参考解决  谢谢提供

网友:
加分   以后碰到试一下

网友:
先收藏起来也许下次遇到这种机器就可以直接动这里了。

网友:
图片太小,看不清楚呀。另外能不能把主板图纸上传供大家研究一下。

网友:
这种设计是是哪个工厂代工呀

网友:
这个机器  修道过    也是这个芯片坏 不触发       结果也是直连

网友:
这芯片还没有碰到过,
贴子先收藏了,一定得加分的——,

网友:
这技术真心不错,思路很清晰。应该是老师傅了

网友:
就是和神舟那款一样 可以改的芯片    论坛上有 对连下就可以

网友:
这芯片好多买回来就是坏的

网友:
一个开机信号还搞的那么复杂啊!!!3脚 接6脚19v为什么烧不了?有限流吗?

网友:
这机器修的还是很少,下次遇到就留意了

网友:
有通病就是好    修机省事多了      有钱赚

网友:
学习了,这个机器遇到的少,以后遇到会注意这个故障

网友:
厉害了我的哥 到处都是大神 让我们情何以堪

网友:
我猜楼主拿到这个板子,漏出了淫荡的笑容

网友:
学习了 。。。。 受益匪浅。。还是要见多识广啊。。

网友:
哇楼主这份  已不够  就这多人 送温暖啦

网友:
楼主分析的很详细 思路清晰 高手呀

网友:
苹果机不好修,分析太精彩和有条理

网友:
楼主  太羡慕你还有这么多机器修..

网友:
有一个上啦电压可以用到,COMS电池供电,估计这个比较好,比接19V的保险些

网友:
这个芯片又贵又容易坏

网友:
顶个吧,,,这种通病发上来必须顶的

网友:
还没有遇到过    估计一般人都不敢把19v连到原本的3.3v上面去

网友:
看来楼主不是修这机器一台把台咯!!!经验太重要咯!!不错!

网友:
修的多了,经验也就多了,在利润越来越薄的情况下,速度和经验是关键

网友:
楼主你都没说是啥芯片。。。。。。。

网友:
你这个接线图咋那么不清楚呢,金币又不是下载分要怎么用啊

网友:
还没有修道过,能上传BIOS就更完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