搞了一出大乌龙

楼主(2017-07-26):
机器型号IdeaCentre A305,客户送来说白屏,开机测试确实是白屏,跟客户说放下检测维修,机器很漂亮,大眼一看还以为就是个显示器
拆机测量屏供电3.7v 正常应该是5v 开机后隐隐约约可以看见开机画面,但是白屏还抖的厉害(没有拍照片)机器有HDMI口外接了一下可以正常显示,然后就开始各种折腾修,修到最后发现了原因,笑的我恨不得给自己两巴掌
客户用的是12v适配器!!!!12v的我竟然没发现!!!12v的竟然能开机外接还显示了!!!!
我去……一万只羊驼飞驰而过
太大意了

网友A:
我一般是拿自己的维修电源先测试,看是不是适配器的问题,一看你就是直接上的客户电源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一般是拿自己的维修电源先测试,看是不是适配器的问题,一看你就是直接上的客户电源

他这个可能是新型接口没有电源头接稳压器试。

网友B:
就算客户是用得12V的   那你找到12V的时候  就不白屏了?

网友C:
修机器 最好不用客户的外设包括电源 直接用自己的设备来修

网友:
最好不用客户的实验

网友:
一般情况下我会先检查客户的适配器

网友D:
收到钱么?怎么操作的?叫客户换了个适配器?还是  修板+适配器 ?

网友E:
意思是供电不够导致的白屏?

网友:
引用 网友D:
收到钱么?怎么操作的?叫客户换了个适配器?还是  修板+适配器 ?

这个也是我想问的,学习楼主是如何做生意的。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网友:
我修机首选看客户电源标识,再开后背铭牌

网友F:
还是要拿自己的维修电源先测试就不会搞出这样的乌龙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E:
意思是供电不够导致的白屏?

嗯,屏供电供电不足,不插屏线供电5v,插上后变成3.7v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还是要拿自己的维修电源先测试就不会搞出这样的乌龙了

是的,引以为戒吧,发现后自己都笑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就算客户是用得12V的   那你找到12V的时候  就不白屏了?

我自己用的19v,我没寻思客户拿的是12v

网友:
引用 网友D:
收到钱么?怎么操作的?叫客户换了个适配器?还是  修板+适配器 ?

换适配器加个清灰,别的没算,毕竟是自己的失误

网友:
引用 网友G:
嗯,屏供电供电不足,不插屏线供电5v,插上后变成3.7v

原来是这样,呵呵,我一般都不喜欢用客户的充电器,就怕有问题会误导维修

网友:
19V适配器用12V的会不会烧东西。。。。?

网友:
修杂牌笔记本的时候 最好看看电脑的额定电压 。之前我碰到一台杂牌笔记本竟然是5v供电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修机器 最好不用客户的外设包括电源 直接用自己的设备来修

是啊 吃一堑长一智,以后就长记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