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D背光保护 升压电压逐渐下降到19V 该怎么修

楼主(2017-07-26):
LED背光保护 升压电压逐渐下降到19V 该怎么修 是一台山寨一体机 LED背光 也没有图纸 不能改成通用高压

网友:
你看下是不是反馈电阻变值了,电压过高所以引起的保护。

网友:
是灯珠有变质的吧,不然不会保护的,     或你换输出电容试试

网友:
换板吧,某宝上应该有卖!!!!!!!

网友:
修到好几个都是高压条排线焊点松了

网友:
直接断开led电路,在加一块led的高压板,淘宝有卖,最好买万能led高压板,好几种接口的,不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