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S不充电,重启,刷机报错9 ,4005逐个解决····

楼主(2017-07-26):
来了个一5s  按下开机键闪插入充电器的标志
很明显,电池没电,需要充电,用充电器和电流表均不能充电
5s不充电的问题大家应该都解决过,换U2,飞Q2,解决
电流表顺利充电,电流能到1A,基本正常
可是问题来了,开机进系统快要进去的时候反复重启
以为换的U2有问题,重新换一个还是重启
认证检查主板没有掉件和腐蚀的痕迹
跟客户沟通同意先刷机定故障
刷机到白苹果 也就是第二个等待的时候,不出进度条,过一会报错4005
这个时候基本就可以认为CPU和硬盘之间通讯有问题
硬盘虚焊--硬盘坏--底层文件错误--CPU和硬盘之间的通讯线有问题--硬盘供电 以上都是假设

先重最简单的开始查硬盘供电

硬盘供电 3V  1.8 以及自己产生的1.2都正常
排除了供电,那就只能干硬盘了

硬盘拆下 全擦除 写一个新的底层 刷机

刷机一路通畅

刷机完成,装机测试!

PS:最主要的不是维修过程,大家刷机遇到4005 基本都会想到硬盘,只不过5S硬盘再CPU下面,胶又特硬的那种,所以不太好下手!
我的方法是从硬盘的0A0脚开始下刀,手重一点没关系,哪怕掉点也只是掉两个无用点,这样基本CPU虚焊或爆锡!

网友A:
5s拆硬盘却实是技术活,不好做。楼主温度是多少

网友B:
引用 网友A:
5s拆硬盘却实是技术活,不好做。楼主温度是多少

我用的868D  310  320 都可以,慢慢开缝,开缝下刀力气稍微大一点,缝隙差不多大的时候在慢慢一边移动一边撬

网友C:
报错4005只要不是重摔或者进水严重的80%硬盘或者底层问题引起

网友D:
拆硬盘的时候cpu湿水棉花降温!这样就不爆锡了!

网友E:
#在这里快速回复#楼主老司机,经验丰富!

网友F:
老司机修机就是666,理论指导维修都是大神

网友G:
佩服佩服,5s的硬盘也能顺利翘下!迟点要入手一个测试架才行,哪种比较好?

网友:
引用 网友D:
拆硬盘的时候cpu湿水棉花降温!这样就不爆锡了!

是用卫 生 巾湿水      放下面吗

支持 反对

网友H:
楼主的测试架是什么牌子的?我也想买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C:
报错4005只要不是重摔或者进水严重的80%硬盘或者底层问题引起

看来你也是老司机啊,就像IPAD刷机报错9一样,写底层基本都OK

网友:
引用 网友D:
拆硬盘的时候cpu湿水棉花降温!这样就不爆锡了!

是的,各有各的办法,我没试过湿水降温

网友:
引用 网友E:
#在这里快速回复#楼主老司机,经验丰富!

老司机谈不上,也是从笔记本维修慢慢增加手机维修业务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老司机修机就是666,理论指导维修都是大神

其实修手机理论不是最主要的,主要的手工,手工好什么都敢干,还什么都干不死!

网友:
引用 网友G:
佩服佩服,5s的硬盘也能顺利翘下!迟点要入手一个测试架才行,哪种比较好?

测试架有 艾普,精诚,万隆,东震IP!我用的东震

网友B:
引用 网友H:
楼主的测试架是什么牌子的?我也想买一个

我也不知道哪个牌子好一点,我用的是东震IP,IPHONE 支持6p-4  IPAD支持2-6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也不知道哪个牌子好一点,我用的是东震IP,IPHONE 支持6p-4  IPAD支持2-6

我主要修IPAD的多,,,到时候 买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用的868D  310  320 都可以,慢慢开缝,开缝下刀力气稍微大一点,缝隙差不多大的时候在慢慢一边移动一 ...

我的也是pp868d的,就怕cpu上盖爆了,到时用你的温度试一下。

网友:
看来都进军手机维修行业了,我是不是也该加入了?电脑维修真心不怎么样了。。。。。。

网友:
5S搞硬盘能活不容易,技术厉害

网友:
底层文件怎么会损坏 的?不充电是很正常的问题

网友:
5S硬盘不好处理       楼主手工不错

网友:
5s拆硬盘容易爆上盖

网友:
s拆硬盘却实是技术活,不好做。楼主温度是多少

网友(2017-09-09):
维修iPhone的利润不错吧,打算上迅维学习修苹果手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