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战神K650D-I5-D2开机进系统等一下报警右上角灯闪几下掉电解决方法

楼主(2017-07-26):
神舟战神K650D-I5-D2开机进系统等一下报警右上角灯闪几下掉电解决
解决方法是显卡供电不出来,每次进系统等一下就报警掉电,,,,,我是把U49的1 2 8 9 13 14 脚连起来就搞定了。看图片。看图片 ,,看图片。。重要的事说三次。。。。。
是3V3_RUN这个电压不出来导至的。。。

图纸BIOS我就不发了,坛子里好多了。。。。。

进系统报警专题帖:https://www.chinafix.com/zt/7352-1.html

网友:
发现这机子都是转电压这块问题

网友:
一般这机子都是转换电压易出问题

网友:
我遇见过啊 没有修好 ,换这个芯片不行吗

网友A:
要掉电的时候风扇狂转是不是 ,,,

网友:
看见神州的主板就 头疼,,,太毛病了

网友:
这款机子显卡电压不出确实是通病 表示遇到过

网友:
机器都没有的修的,你叫我们怎么过啊

网友B:
楼主加焊的全部内存颗粒??还是哪个?

网友:
还会返修的   这个了机器  返修率高达百分之九十以上

网友:
上次一台,显卡供电的上下管都换了。显卡电压也出来了。但一样报警,关机。真搞不懂。

网友C:
这个办法简单有效,直接拉过去,这种小电压应该问题不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要掉电的时候风扇狂转是不是 ,,,

是的,,,报警,,风扇就开始转好大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加焊的全部内存颗粒??还是哪个?

是3.3V的电压没出来导致的,你看我的写的。。。。。。。这个电压专给显卡供电芯片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办法简单有效,直接拉过去,这种小电压应该问题不大

是的,本来就是个转换电压,,不要他转了,也是可行的。这是显卡坏了,我试了一下。。没有独立显卡了,只有集显,不过不报警了。。。。

网友:
显卡供电不正常导致的?还是那个上拉电阻性能不良造成的

网友:
刚好接到这个型号机器 故障差不多 明天拆开看看

网友:
要是有维修过程就好了。。。。。。。。。。。。。。。

网友:
你短接就好了    奇怪了,  是电阻开路了没过来

网友:
显卡供电没出来还能亮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