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570装不上驱动显卡叹号

楼主(2017-07-26):
接一台Y570开机下切都正常就是独显GT555显卡叹号!看了好多说显卡,有的说显存,有的说1.5V供电,可查这些都没问题,显卡,显存都加焊过还是一样的问题,准备订显卡网上一看都100多心想再查查吧!就围绕显的供电查,最终于功夫不负有心查到显存的供电有问题RV610电阻变质

网友:
不错哦,点位图都有,有般都是小电压不出来

网友:
联想的点位不多啊楼主这都能搞到

网友:
很多这样的机器  换显卡也不好的  都是小供电   小问题造成的  所以我轻易不买显卡

网友:
看这个像是显卡供电的反馈部分吗?

网友:
这个是显存的基准电压 没有点位的话 不太好找。

网友:
真心不错,这些小电压能查出来,,,,,,,,,,,,,,,,

网友:
细心才能发现非通病的故障,换有些人直接宣判死刑!哈哈!

网友(2020-12-02):
学习了,不错。下次有经验了

网友:
图纸好搞,点位还真不好找,楼主资源好,技术也好

网友(2021-11-01):
如果修过台式机显卡就不难发现的,感叹号一般都是显存或者显存供电问题,所以集中精力搞显存跟他的供电,不到最后一步不要动显卡了 ,显卡因为现在成本很高,也有一定的小风险

网友:
很多这样的机器 ,换显卡也不好的 ,都是小供电,小问题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