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ms-16j1 ec bios

楼主(2017-07-26):
机器3v 5v低修好备份的 主板版号ms-16j11 rev1.0

网友(2018-08-11):
我这台显示几秒钟就掉电。然后自动上电0.08不动了。论坛什么资料都没有。换了大部分双N小6管没用。只能先刷程序看看了

网友:
刷了南桥BIOS还是一样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