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M31找不到硬盘维修

楼主(2017-07-26):
主板送来时说是找不到硬盘
接上硬盘,触发上电,显示,提示找到硬盘。。
在硬盘接口处仔细看了看发现问题

掉件了,红色方框是补好的元件,1.5V的供电。。
补好后,上电显示,找到硬盘,进系统正常。。
小问题。。。误笑。。

网友A:
我只想说   这个电阻  明显根本没换过  上面还有灰    不要随便找几个板子 说个故障   找个位置就来发贴  在这样发贴 就要上报迅维处罚了

网友:
掉价都能秒杀?主板上有那么多预留的焊点,不是常规的不好查啊

网友:
看图片确实很难看见换件的痕迹

网友B:
这板子好老了,这个信息是什么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板子好老了,这个信息是什么呢?

没有仔细研究,应该是上螺丝时碰到件了。。。。单位的机子。。。。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我只想说   这个电阻  明显根本没换过  上面还有灰    不要随便找几个板子 说个故障   找个位置就来发贴   ...

这是我换好后拍的。。。自已的焊接技术不行,不要想着别人的焊接技术也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只想说   这个电阻  明显根本没换过  上面还有灰    不要随便找几个板子 说个故障   找个位置就来发贴   ...

你知道为了找这个掉件,付出的努力吗,,什么也不知道,就不要随随便便别说话。。说什么没动过,0欧电阻两边的焊点看不到吗。。硬盘数据接口旁风枪吹过的痕迹看不到吗?你知道有免洗助焊剂这个东西吗。。。大早晨的看到这样的回话,,一肚子气。。。。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是我换好后拍的。。。自已的焊接技术不行,不要想着别人的焊接技术也不行。。。

我是菜鸟 看不出来换过    免洗助焊剂我看看   菜鸟没用过

网友:
说真的,确实不太容易看的出这个电阻有更换过的痕迹。或许板子拿到手里看就清楚了,但这个图片,真心看不出来。

网友D:
楼主消消气   大早上的生什么气啊   还有一天的机器等你修呢  哈哈 带情绪工作可不好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消消气   大早上的生什么气啊   还有一天的机器等你修呢  哈哈 带情绪工作可不好

不气,不气,,这只是就这个贴切子的问题争论,又没有别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