翔升A58C不触发维修

楼主(2017-07-26):
送来时说是不开机,测3.3V待机的阻值正常
插上电源测待机条件,发现问题

待机1.2V电压,测量只有0.8V,换芯片后正常。。

小问题,,误笑。。。

下面很多人问这个8脚芯片是什么,,AMD 1.2v的待机电压产生芯片,好像是RT9199,修好后拍的图片,也不清楚。。。有点忘了。。。

网友:
上电时序很重要,思路很清晰赞一个

网友:
换的什么芯片   待机芯片?1117?

网友A:
请报上芯片名来,俢板不杀无名小卒,又是不清不楚

网友:
看图片是个8脚芯片产生的。

网友B:
1117应该不是长这个样子,不知道为什么,我看着像bios芯片。

网友:
不懂是啥。

网友C:
AMD的1.2v待机电压也是待机的必查条件,LZ是换的8脚芯片吗

网友D:
这个芯片好像不是1117芯片,8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芯片好像不是1117芯片,8脚的?

不是的,是RT9199 产生1.2V电压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AMD的1.2v待机电压也是待机的必查条件,LZ是换的8脚芯片吗

是的,8脚芯片坏了,,直接换的。。。

网友:
AMD,桥的1.2V待机产生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B:
1117应该不是长这个样子,不知道为什么,我看着像bios芯片。

不是的,是RT9199,12V待机电压产生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报上芯片名来,俢板不杀无名小卒,又是不清不楚

拍的不清楚,好像是RT9199,就是8脚产生1.2V待机电压芯片。。。

网友:
楼主一句话不说清楚,引发一大堆追问啊。戒之,勉之。

网友:
要么是RT9199这样的,要么是UP0109这样的。反正都是低压差线性稳压输出芯片。

网友E:
这个芯片是不是5V转1.2V的一个芯片呢

网友F:
引用 网友E:
这个芯片是不是5V转1.2V的一个芯片呢

是的。。。。。。。1.2V产生的芯片。。。。

网友:
AMD 的第二个待机电压 平时还真没注意  ,待机都是测PCIE  的 B10 脚

网友:
引用 网友F:
是的。。。。。。。1.2V产生的芯片。。。。

哦哦哦。那我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