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苹果6P 无服务

楼主(2017-07-26):
   关于6P 的两组信号。   量的小6跟6P几个料版   都是400左右的阻值  唯独   U5脚为760    但是我把这路上连的所有东西,拆下来。 量过   线路都通!     大侠们。 帮看看这个U5 脚到底什么鬼

网友:
   把基带干下来了。  量基带下面的脚都是700多的阻值    因为料版很多,  我就把基带全干下来了。   料版上没有基带的阻值都是400左右,     那我就郁闷了  这个手机

网友A:
此网站是不是要认证后才能看到图片啊

网友:
阻 值700多   那线路通不通呢

网友:
一般情况下阻值变大是因为与此脚想通的有几个IC的某一个断线引起,不知道我理解的对不对,看看图纸此脚是否与几个IC想通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此网站是不是要认证后才能看到图片啊

是阿         你这个级别要         1299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是阿         你这个级别要         1299呢

怎么要那么贵哦  你能看到哦  怎样才能升级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怎么要那么贵哦  你能看到哦  怎样才能升级呢

升级 也没用   不花钱别想看图片拉

网友:
一般情况下阻值变大是因为与此脚想通的有几个IC的某一个断线引起,不知道我理解的对不对

网友:
如果测其它都是这样的值,,先不管,把所有相连的件都换一遍看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