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MAXIMUS VI FORMULA 自动上电,四秒关机

楼主(2017-07-26):
主板送来时说是不显示,可以开机
插上电源,自动上电,跑码,但是四秒后关机
关机后测开关针脚,电压明显较低,1.5V左右
下点位,跑线路

跑到这个开关时发现问题。

拆后,电压正常,换上新开关。。触发显示

这个问题,如果没有点位图,真的不好修
这个开关可以不上,它是通过三极管跟触发开关相连
如果拆掉三极管,开关针电压也正常,但是有时要档9A。。
有时跑到9A等待2分钟后,才跑2B显示。。。

网友A:
这个开关具体是用来作什么的呢

网友:
华硕这个开关会拉低开关针电压还没碰到过,

网友B:
这也是一个开关信息,很少见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也是一个开关信息,很少见了,

是的,如果没有点位图是想不到这个开关上面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开关具体是用来作什么的呢

我看一下点位图,这个点位图上有标明。。。。

网友:
像是BIOS快速设置进入按钮,好像和开机排针的PWRBTN有关联。